新手入mini cp 不会调遥控参数。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4-10-04):
入了个小电直mini cp不会调遥控参数  求大神帮忙  cp改无刷了
D7E控  控刷了G大固件

网友:
沙发,帮顶楼下继续

网友:
新手改无刷不好,动力大容易摔坏,技术好了再改无刷

楼主:
买都没了  就买无刷的了   反正换下来的配件  还在  可以改有刷的

网友:
无刷的好,慢慢练,minicp的代用配件也便宜。

楼主:
大神帮忙设置下呗   或者给个设置好的配置文件啊

网友A:
Gale固件飞mini cp设置
正反设置:2、4 通道选反,其它通道选正
行程设置都保持默认100,但通道3的高低行程要设置到116以上才行
中点调节保持默认
陀螺仪常规和特技的感度可从70以上根据自己的飞行感调节
摇杆曲线保持默认
常规油门曲线EPA和EXP保持默认,9点调节分别是:1=0.0,2=18,3=35,4=56,5=70,6=83,7=91,8=96,9=100.0;
常规螺距曲线EPA和EXP保持默认,9点调节分别是1=45,2=50,3=55,4=61,5=67,6=71,7=75,8=81,9=86;
油门锁定=-10;
斜盘混控类型是单舵机,混控比保持默认;
另外在高级模型设置里飞机类型要选直升机,射频设置里通讯协议选择DEVO,通道数要选择7通道,然后启动对码,
最后通道映射:

1、升降,2、副翼,3、油门,4、方向,5,辅助,6、螺距,7、陀螺,8、辅助。
混控里选单舵机方式。
特技油门曲线和特技螺距曲线等把3D玩好了在自己慢慢调吧;

网友:
刷控了,应该有配置文件导入的吧。

网友A:
G大的直接拷贝进去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大的直接拷贝进去不管用

我没那些参数文件啊   哪里有给说下啊

网友(2014-11-16):
引用 网友A:
Gale固件飞mini cp设置
正反设置:2、4 通道选反,其它通道选正
行程设置都保持默认100,但通道3的高低行 ...

太感谢了,我的MINI都停了半年了,照着您的设置,好了。好多前辈不屑于教我这样的小白。周围没有玩的,主要自己也没有功夫摸索。我要是总版主,把您的回答直接置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ale固件飞mini cp设置
正反设置:2、4 通道选反,其它通道选正
行程设置都保持默认100,但通道3的高低行 ...

D10也是这么调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10也是这么调么?。、、

D10不是,刷机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0不是,刷机没?

D10刷过了,,求指导。。

网友:
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2014-12-17):
我也正在考虑入不入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