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飞控四轴,gps定点有点飘,咋办?

楼主(2014-10-04):
我的四轴在gps模式悬停时老是有点飘,风很小,lite的飞控,这样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用不用调一下感度?怎么调?谢谢

网友B:
会不会是飞控安装不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飞控安装不水平

应该不是,原来飞的很稳,基本不动

网友:
怎么个漂?胡乱不规则的漂,检查动平衡,排查震动,检查IMU是否需要校准
往一个方向漂,重新校准指南针,检查GPS安装位置是否填写正确,符号正确,周围是否有磁场干扰。
另外,基础感度高一些有助于增加定点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原来飞的很稳,基本不动

来个视频看看、要不就是没有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个视频看看、要不就是没有校准

ok,我回去再检查一下

网友(2014-11-18):
这飘有点头疼呢,楼主解决了?

网友:
前几天周末第一次飞NAZA LITE,
GPS定点还行,不飘。
飞航向锁定,没有问题。
飞返航点锁定也没有问题。
GPS模式大动作暴力操,没有傻掉。
现在通电都是等搜星够了,拨动开关确认各种模式没问题了,再来一次手动记录航向和返航点,才起飞,以免飞上天出错飞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