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2 倾覆炸机视频,求分析

楼主(2014-10-04):
今天测试新机,有点风,GPS模式,方向推到底前进然后在树前急刹(反方向推到底),绝对没有碰到树。飞机直接180度倾覆,求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
动作太猛了飞控傻了,再加上速度太快飞机超重,都加在一起造成的这个现象

网友:
很像是掰杆断电哦。。。。。

网友:
看电机的转速,猜测急刹同时大幅度收油造成的倾覆。。。

网友A:
其实只要去优酷或土豆重新上传一份高清原片,听声音就可以更加确认。。。

网友:
应该是收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要去优酷或土豆重新上传一份高清原片,听声音就可以更加确认。。。

仔细听了听电机声音,倾覆瞬间确实电机声变小甚至没有了。难道我拨了左手油门杆?

网友:
智能电池突然断电????????
我就试过悬停在哪里,突然断电,翻掉下来

网友:
朋友,你这是动作太猛造成的结果,GPS模式下动作要尽量柔和,这样才不会造成飞控输出过大的反馈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捡了一个v+,1700

整机1700还是单只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机1700还是单只摄像头

整机带摄像头

网友:
绝对是紧急刹车  断油造成的

网友:
呃像是撞墙了

网友B:
那么便宜啊!!!哪里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么便宜啊!!!哪里淘的??

公园 保安那里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园 保安那里捡的。。。。

吹水的

网友B:
1700捡个v+不怎么信,几成新的??

网友: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700捡个v+不怎么信,几成新的??

9成新。。。。带着云台固定架和云台罩掉的

网友:
感觉像是直接精灵自动躲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9成新。。。。带着云台固定架和云台罩掉的

你运气太好了吧,遥控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运气太好了吧,遥控呢

还带着4GTF卡,遥控准备去单配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带着4GTF卡,遥控准备去单配一个。

买个dt7就好了吧

网友:
如同我头像,不爬低看不到,呵呵,关于你问题,我去请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