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魔镜改头戴显示器,怎么样

楼主(2014-10-04):
今天刚送到的,暴风魔镜。到手看了,觉得设计还不错,且改成头戴显示器玩FPV肯定不错,7寸屏的话,可以***,内部空间不够,磁铁挡到了,但是外围空间应该可以满足,可以把前面的挡板拿下来换成7寸1024*600的长屏,应该很赞,暴风魔镜与其他同类型产品,我个人觉得主要是镜片,暴风魔镜不像其他的“3D”眼镜,是塑料透镜类的圆形透镜,要改的幅度比较大,本身暴风的镜片是菲涅尔透镜,虽然我更依恋玻璃透镜,不过暴风魔镜这款,比较容易改,且这里是用成投影仪用的那种比较细腻的菲涅尔透镜透镜,实际的显示效果也不错,因为暴风魔镜是设计成3D用的,而FPV自然是2D,因为透镜的关系,所以只要把中间的挡板切掉,即可纯粹放大,而不会像其他产品拿掉后一样不能2D,我觉得有需要的可以去试,暴风魔镜官网测试版是99元,我拿的就是。这个应该比买国外的那款799的或者国内的300左右的仿的好,且不是很追求的话,选用5寸屏即可正常放入,且暴风魔镜还有一个蓝牙手柄,扣掉蓝牙手柄的价(蓝牙手柄同款网上便宜点一个都要卖到55元),44一个暴风魔镜的价+一个5寸高清屏100来块,我想应该还是很值得的,有需要的可以试试看,测试版的不能调焦距,有近视的可以买140左右的标准版,

因为网上送的屏还没有送达,所以还没有改,只是先说明一下,这个也不是什么推销什么的,只是觉得这个信息可能有人需要,进行发布而已

下面是刚拍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也买了一个,还在等货,你改的时候发些流程图,我的到货了也照着你的改。呵呵

真不好意思了,前几天断网,3G流量也不够,如果是菲涅尔透镜的话,就大概这样了,如果是玻璃透镜的话,还没去改。具体看图 记得,这个只是菲涅尔透镜,透光性能倒不是那么好,用还是可以的,不过我到手的是测试版,没有瞳距调节,至于玻璃光学透镜的,现在还在改

来自 3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改好发个图!!我也是在改眼镜用灵镜改的!5寸800X480的屏到了但是菲涅尔透镜由于10一发不了货

想到最后还是跑去灵境群买了光学透镜来换,呵,改好有点难看 光学透镜比PVC透镜好点,瞳距基本可以适应所有人群,主要还是透光效果好,已用显示屏测试了,呵。现在只等新的显示器送来安装即可,本来想选7寸的,最后没钱只能买5寸了

楼主:
之前网上有人说看官网的图丑,可能是因为官网的没有对比图,所以才感觉错误,到手觉得设计上外观还不错,内部也有轮廓的,做工也相对整洁,最重要是透镜,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玩FPV的人买来改,看国外一款简单的还要799,国内仿的泡沫款的加一个普清的4.3寸屏居然还要300左右,这个觉得应该较实惠,且做工这款魔镜应该更好,且也可以加个7寸高清屏套件家一个无线模块就个做成无线款的3D头戴显示器,直接无线连接手机或者电脑玩游戏也不错

网友A:
兄弟,我也买了一个,还在等货,你改的时候发些流程图,我的到货了也照着你的改。呵呵

网友:
楼主的小手好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也买了一个,还在等货,你改的时候发些流程图,我的到货了也照着你的改。呵呵

OL

楼主:
I Am a mam。。。

网友C:
5寸都晕 别说你的7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寸都晕 别说你的7寸了

这个其实跟视频眼镜原理一样的,你拿一个5寸屏放在眼前,直接看,绝对晕,看不起,但是经过放大后的,之相反,不但看得起,且有渗入感,且这款的透镜不跟什么纸盒子的那种一样,那种的话,放大后的效果是左右重叠,所以会看不了,但是这款是平面放大,

网友B:
楼主改好发个图!!我也是在改眼镜用灵镜改的!5寸800X480的屏到了但是菲涅尔透镜由于10一发不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改好发个图!!我也是在改眼镜用灵镜改的!5寸800X480的屏到了但是菲涅尔透镜由于10一发不了货

灵镜不是有2D款的吗?在灵镜群里面有人在买,玻璃透镜的

网友D:
这个必须关注了,坐等楼主改造成功,我等笨手跟着学习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灵镜不是有2D款的吗?在灵镜群里面有人在买,玻璃透镜的

没进那群之前看一个哥们改提到过!!!

网友E:
这玩意要是高手估计可以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进那群之前看一个哥们改提到过!!!

恩,不过论坛的人是用PVC镜片,透光和效果都不好,群里是卖的玻璃透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要是高手估计可以做个

我都玩了几代了。。呵。PVC的、木制的,灵镜的,纸盒的。。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必须关注了,坐等楼主改造成功,我等笨手跟着学习就好~

额。。我手也笨。。

网友:
这个果然黑科技,下手也弄个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