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V+

楼主(2014-10-04):
P2V+

网友A:
老拆就记得了,迄今为止,我的v+也只有2次忘记拆就开机的,后来每次都记得。。。

网友B:
自从一开始看到说明书上警告‘不摘固定卡开机有可能要损坏云台’后,我每次开机前都长了一个心眼:仔细检查一遍,再看看镜头盖有没有忘了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