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亚拓450L不如飞越450pro稳?第一次航线,压力大得不行了!

楼主(2014-10-04):
亚托是原装套机换了GV8000。飞越用的是kst的舵机,Kbar,现在两台机都飞过了,而且第一次试飞8字航线,感觉压力大得不行,心跳加快,手指都发软了,非常害怕的样子,唉怎么办啊!
另外感觉到亚拓450L悬停状态没有飞越那么稳,主要表现就是当歪一点的时候会迅速漂走,不像飞越那么稳。振动值明显是亚拓好很多,悬停时大约4,5百的样子,飞越是一千七八的样子。会是陀螺仪设置的问题,或是舵机或是陀螺仪本身的问题呢?这几个星期都有练习模拟器,感觉好处那是大大的,对直机位置的反应比以前迅速的许多。老手们都奉劝新手多练模拟,忠言啊!

网友:
沙发,楼主的基本功还得加油啊

网友A:
前进的8字练好之后 后退航线也必须要练习 后退航线练习的是自旋航线的修正

网友:
练吧,刚走正飞航线,早着呢。y

网友:
450的练习过程总是很痛苦

网友B:
的确还是得一步步的来, 我就是450L ,习惯了就不紧张了,刚开始也害怕,

网友C:
一飞飞机血压就上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进的8字练好之后 后退航线也必须要练习 后退航线练习的是自旋航线的修正

后退航线模拟器中都还没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还是得一步步的来, 我就是450L ,习惯了就不紧张了,刚开始也害怕,

我还是慢慢的来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飞飞机血压就上升啊!

都有不想飞的感觉了。

网友D:
楼主的飞跃头是不是FBL 亚拓的是DFC的  还有就是你控里的EXP调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飞跃头是不是FBL 亚拓的是DFC的  还有就是你控里的EXP调了没有

两台机都是FBL,DFC还没有用过。控里什么都没调,都是在Vbar里调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有不想飞的感觉了。

我飞X3的前两次手一直抖,控制不住的抖,稳了一会儿,控制下心情,还好没炸

网友F:
不同的飞机有不同的手感,你把陀螺仪交换下感觉又会不同,习惯就好了

网友G:
除去电子设备和机械的调整~~~

剩下的就是心态啦~~~

飞越炸了还是飞越~~~

450L炸一炸不肉赤着去修还会是450L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同的飞机有不同的手感,你把陀螺仪交换下感觉又会不同,习惯就好了

说得对,我应该换换陀螺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去电子设备和机械的调整~~~

剩下的就是心态啦~~~

是啊,450L实在不忍炸成飞越啊。

网友:
肯定可以调出你想要的稳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飞X3的前两次手一直抖,控制不住的抖,稳了一会儿,控制下心情,还好没炸

我以为就是我手抖呢,看来是菜鸟长见病。加油吧。

网友H(2014-11-21):
飞机悬停发飘 将软件里面的十字盘感度调高点

网友I:
为毛好多人都是悬停练完了练航线?我就是悬停练好了练的到4面,然后就开始练钟摆,自旋翻了

网友J:
多练习模拟那绝对是省钱的途径

网友K:
一是手感不同,450L浮力大,螺距就要细腻,   二是你怕炸鸡,放不开!  所以我一直坚持用最破烂的450飞,  振动值3000以上,照样飞,飞机大奖低速是好的,高速有双桨,飞机总是往右前方低头,自旋直接能从足球场这头跑到那头,翻个跟头尾巴就抽风,做个立种摆尾巴能到天上,尾管座螺丝能震段,象位臂螺丝全不见,刹车帽空中不见了,头罩飞下来胶皮就破了,还磨了一个很大的椭圆的洞洞出来,,,,这不还照飞不误?

网友L:
陀螺仪的参数对飞机的稳定性和手感影响不是一般的大,特别是风格和敏捷度这两项。我是历经无数次炸机的切身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L:
陀螺仪的参数对飞机的稳定性和手感影响不是一般的大,特别是风格和敏捷度这两项。我是历经无数次炸机的 ...

有道理。上周调低了点陀螺仪的敏捷度,感觉没漂那么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是手感不同,450L浮力大,螺距就要细腻,   二是你怕炸鸡,放不开!  所以我一直坚持用最破烂的450飞,   ...

说得是。上周把450L炸烂了,撞在大树上,损失巨大,一时半会也修不好。这周还是用飞越好了,我真觉得这部飞越挺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练习模拟那绝对是省钱的途径

不仅省钱,关键是练习技术的手段啊。现在真觉得模拟器是好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毛好多人都是悬停练完了练航线?我就是悬停练好了练的到4面,然后就开始练钟摆,自旋翻了

我还早,现在刚会8字航线。模拟器里在练习倒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机悬停发飘 将软件里面的十字盘感度调高点

我把敏捷度调低了,漂得没那么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毛好多人都是悬停练完了练航线?我就是悬停练好了练的到4面,然后就开始练钟摆,自旋翻了

Me too...  哈哈~~~~~

网友:
练了一年了还是悬停阶段,还经常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是手感不同,450L浮力大,螺距就要细腻,   二是你怕炸鸡,放不开!  所以我一直坚持用最破烂的450飞,   ...

笑死我了

网友:
飞机稳定耐操就是真理,管他是不是亚拓还是老狗还是其他别的,管他是否杂交机,都无所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是手感不同,450L浮力大,螺距就要细腻,   二是你怕炸鸡,放不开!  所以我一直坚持用最破烂的450飞,   ...

屌丝飞手都这样,我也是有一架专门用来炸的450.不过状态比你的好像好点。常炸常修!

网友:
踏踏实实练好基本功,不要太急于求成

网友:
24楼真乃神人也!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是手感不同,450L浮力大,螺距就要细腻,   二是你怕炸鸡,放不开!  所以我一直坚持用最破烂的450飞,   ...

就要学你的这种精神!

网友(2015-01-17):
引用 网友G:
除去电子设备和机械的调整~~~

剩下的就是心态啦~~~

正宗广东话,炸450L后,真系好赤。吾舍得变成杂种鸡,配返原厂件就肉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