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大神求助

楼主(2014-10-04):
机机配置:飞客机架     2810KV750电机       好淫飞腾30A电调   4S10000电池  浆用1238    空机重量1.8KG

麻烦各位大神帮我看看  我的机机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电机座不水平、在调整一下
感度前面四个调为160 160
                         160 160
其他的是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不水平、在调整一下
感度前面四个调为160 160
                         160 160

麻烦问下  视频最后  我落地想在起飞  飞机一边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B:
奉劝,不要在小区里飞!我才炸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奉劝,不要在小区里飞!我才炸回来!

嗯   我只是在这里试试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下  视频最后  我落地想在起飞  飞机一边歪是什么问题啊

电调油门校准的时候没有完全统一
还有就是重心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油门校准的时候没有完全统一
还有就是重心偏移

我一开始起飞的时候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就是飞了一段时间下来在起飞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起飞的时候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就是飞了一段时间下来在起飞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还有可能就是起飞的时候油门没有瞬间加大
起飞的时候有一点点偏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就是起飞的时候油门没有瞬间加大
起飞的时候有一点点偏也是正常的

哦   感觉要返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感觉要返过了

还有一个就是naza lite飞控起飞的时候都会飘

网友:
转向明显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就是naza lite飞控起飞的时候都会飘

哦  好的  谢谢了

楼主:
应该调到多少才好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调到多少才好啊

往上调,调到转向不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上调,调到转向不晃动

哦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