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一定装在重心吗?

楼主(2014-10-04):
飞控装重心和不在重心有影响吗?   怎么解释这个     大疆说明书说装在重心

网友:
说是:“尽量靠近重心”。

网友:
你可以偏離重心多些!然後回來報告狀況如何?
簡單說明!重心位置對於飛控感應判斷會比較正確!

网友A:
不一定要靠近重心。S800 用了EVO 减震套件,不就是把IMU  放在重心以外的地方。   并且原机也没放在重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靠近重心。S800 用了EVO 减震套件,不就是把IMU  放在重心以外的地方。   并且原机也没放在重心位 ...

好     学习了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