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向后偏

楼主(2014-10-04):
排除控的问题,因为还台飞机,飞起来一直向后偏 需要不停的修正, 飞机拿在手里下了大齿和尾电机   让电机空转 也能明显看到 十字盘向后倾斜  是不是电机炸坏了  主板有点麻   像这种问题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不能根治 减缓症状也可以 不是特别明显 飞起来也不碍事  换电机一颗一百多 有点不舍得

网友:
震动,做好排震

楼主:
电机振动 怎么排。。

网友A:
电机震动,最有可能是电机的轴承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震动,最有可能是电机的轴承出问题了。

嗯,对了 电机老化会突然引起动力下降吗? 我有一台aeo 05m的mcpx 不知道啥时候突然飞机感觉很无力,掉转明显  配的8T   主板电调都换过 不能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对了 电机老化会突然引起动力下降吗? 我有一台aeo 05m的mcpx 不知道啥时候突然飞机感觉很无力,掉转 ...

会,还挺明显的,我的nano cpx换了原厂的电机马上就好了,飞了60-80个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还挺明显的,我的nano cpx换了原厂的电机马上就好了,飞了60-80个起落

哦 谢谢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 而且手里没有同型号电机 无法比较 不好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