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降落问题

楼主(2014-10-04):
我来收集一下大家四轴降落的方式。我的四轴退一格下降速度都很快了。

网友A:
俺用apm,设置了一个开关键,专门是land,降落那叫一个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用apm,设置了一个开关键,专门是land,降落那叫一个稳啊

我自从上了云台,用了高脚架,APM的自动降落就是毁桨神器啊。
几乎每降必翻。

高脚架降落,要求接地的时候,不能有任何水平移动,APM的定点能力还不能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从上了云台,用了高脚架,APM的自动降落就是毁桨神器啊。
几乎每降必翻。

这倒没有试过,那这样的话最靠谱的就是手动了

网友:
用 PIXHAWK 高腳架掛兩軸狗台,自降沒翻過

网友C:
intent:#Intent;S.K_1171477665=;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用apm,设置了一个开关键,专门是land,降落那叫一个稳啊

我也正有此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从上了云台,用了高脚架,APM的自动降落就是毁桨神器啊。
几乎每降必翻。

确实太高容易翻,但是自动降落会移动?我上次失控,自动返航降落稳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从上了云台,用了高脚架,APM的自动降落就是毁桨神器啊。
几乎每降必翻。

是不是重心偏了啊

网友:
Rtl或者land都很稳,翻也是因为自己心急切回手动下降落地太猛。

网友:
水平移动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D:
自动降落,定高模式和定点模式下通过安卓地面站发送自动降落指令都没问题的,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从上了云台,用了高脚架,APM的自动降落就是毁桨神器啊。
几乎每降必翻。

这个有可能是重心太偏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降落,定高模式和定点模式下通过安卓地面站发送自动降落指令都没问题的,很稳。

好吧,以后也这样!

网友:
用定高模式下降很好用呀,其实我一直都是自稳降落的,最近才喜欢上定高降落,嘿嘿!

网友E:
好吧,我是手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我是手接的。

你牛!!!不怕被桨打?

网友F:
把脚架加宽加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脚架加宽加长就好了。

不管怎么做,重心还是高的,多少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太高容易翻,但是自动降落会移动?我上次失控,自动返航降落稳稳的。。。

多少还是会动一点的。

原来没有装高脚架的时候,无所谓,反正不会翻。

装了高脚架,我只把自动降落作为 失控保护 的时候,没有办法的事情。

平时都是手动降落了,而且还要特别小心。

网友:
一开始重心不对的时候,我手动降落就要翻掉,后来调节了重心,也调节了高脚架底部两个杆子的位置。
自动偶尔能成功降落,但是我还是不敢,都是手动了。

网友(2015-04-22):
引用 网友E:
好吧,我是手接的。

我也手接过几次,很好接的。只是下挂云台、相机,华科尔的脚上还装了指南针,接的时候需要小心。

网友:
gps稳稳定位。然后手接,到手后收油门,停止。

网友:
一向都是自稳模式降落,再不济也是定高降落。
这个是看各人操作水平了吧

网友G:
硬质地面的话,我都是定点模式飞到离自己很近的地方,逐渐降到离地10厘米左右,稍微稳定下,切到自稳模式,同时收油门。机子咣当一下落地,非常稳,比慢慢悠悠落地好得多。
软地就不能这样了,咣当一下就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用apm,设置了一个开关键,专门是land,降落那叫一个稳啊

我也是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质地面的话,我都是定点模式飞到离自己很近的地方,逐渐降到离地10厘米左右,稍微稳定下,切到自稳模式, ...

高脚架也能这样?

网友:
着地那一瞬间切手动  就不会翻

网友G:
引用 楼主:
高脚架也能这样?

就是高脚架。其实楼上说的很对,翻机都是电调自动调整错误造成的,落地的一瞬间切回手动(或自稳),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高脚架。其实楼上说的很对,翻机都是电调自动调整错误造成的,落地的一瞬间切回手动(或自稳),就没 ...

哦哦!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