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式200米以上失控,换成姿态模式才能控制

楼主(2014-10-04):
精灵1,今天飞了3块
电池
,每次都是这样。
大约200米左右,
遥控器
失控,飞机随风飘移,无法控制,切换成换成姿态模式才能控制。

网友A:
还能切换模式可能是GPS信号出了问题。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B:
同意樓上說法!但為何每次只要超出200m即失效....
要不要檢查一下!飛行限制

网友C:
还好不是指南针被干扰了。

网友D:
今天也炸了,6顆星指南針都搞定了,起飛正常,80-90m高,距離50-70m,突然顯示失控返航,切換任何模式都沒用,關遙控再開還是亂飛,最後失控撞上大樓卡在人家天台上,明天看看有沒有人在,去收屍,對大疆的東西越來越平靜了,連炸機都不火大了,徹底死心也就這個樣子了,爛公司做的爛東西。

网友E(2014-11-13):
原因是什么呢?看不见的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