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鉴定这是个什么床

楼主(2014-10-04):
今天到废品看到这个东西  是干什么用地  叫什么名字   能当车床吗

谢谢  给指导

网友A:
一手扳加一床头改的,要能动又有功夫就折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手扳加一床头改的,要能动又有功夫就折腾呗

俺是外行    改动大吗   假如请人帮助  要买什么件 才能当普通车床用

网友B:
什么床八成也不能用了,导轨逗秀成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床八成也不能用了,导轨逗秀成那样了

只是一层符锈   手动皮带轮  正常转动

网友:
这个是六角车床   左边装刀 右边装工件的   圆棒车成六边 或四边

网友:
拿掉右边的就可以变成 手板车了

楼主:
加刀架 尾座等  需要米是多少

网友:
    有八成零件还犹豫什么,配个卡盘,找出主轴中心高度配刀架。

网友C:
这个已经不能叫做床了,只能叫废铁。

网友:
六角车床,车外六角的

网友:
挺有意思的设计,但是锈成这样了就没意思了,毕竟这个体积的仪表车床买一台也就2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已经不能叫做床了,只能叫废铁。

你回答的最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是外行    改动大吗   假如请人帮助  要买什么件 才能当普通车床用

别折腾了,这东西买下来,再修、再改,不如买个直接能用的二手机器;而且这种机器是用夹头的,不改法兰接卡盘是玩不起的,一套夹头要70多个吧,一个2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