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 通道監察問題

楼主(2014-10-04):
在測試頁面,有一個通道沒反應,選的是固定翼模式,怕是真的壞了,還是沒設定才沒反應呢?右上第2條不動,找不到相關的制。謝謝

网友A:
应该是没设置对应的开关、devation固件要指定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设置对应的开关、devation固件要指定开关

新控到手,什麼也沒調. 也沒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控到手,什麼也沒調. 也沒刷.

原厂固件好像除了1~9通道其余的通道都没指定开关

网友B:
那个是右边最长的那个开关 MIX

楼主:
右上的條是MIX3. 還沒搞得動右2的條.  V_V" 右3是RUDD D/R, 右4,5是AUX旋扭. 左下是GE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右边最长的那个开关 MIX

要設定混控才有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