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250-330小机架配2204电机求配置怎么飞行时间长些!

楼主(2014-10-04):
如题本人330机架2204电机、起飞600g 2200MA仅仅FPV穿越了5分钟就没电了!有哪位大神有改进办法、小四轴如何增加飞行时间、不要告诉我换大JJ。大JJ没意思啊。

网友A:
330塑料机架?自己画个碳纤的雕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0塑料机架?自己画个碳纤的雕个

330机架已经很轻了才100g

网友B:
我的250, 起飞重量490,3s 2200mah 带摄像头,可以飞10分钟

网友:
我用的是银燕MT1806 KV2280, 12A电调,动力才100g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250, 起飞重量490,3s 2200mah 带摄像头,可以飞10分钟

10分钟电池怕不会很好用了 低电压飞行我也可以7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分钟电池怕不会很好用了 低电压飞行我也可以7分钟

3.7V报警的,碳机架就是稍微轻点

网友A:
上图啊,图传+摄像头有上百克的,也有十克左右的,要是加个802更重,不会还有云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啊,图传+摄像头有上百克的,也有十克左右的,要是加个802更重,不会还有云台吧

网友C:
我的自制250,就是用的2204KV1960+5寸桨,4S2300电池,400MW图传挂在HD19PLUS kkevo飞控,设定报警电压3.7V,下来电池放电1600毫安,感觉很不错了。穿越这东西,连续飞太久感觉太累,感觉一个起落6-8分钟足够了,长时间高速蹿,会精神错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自制250,就是用的2204KV1960+5寸桨,4S2300电池,400MW图传挂在HD19PLUS kkevo飞控,设定报警电压3.7V ...

LS的机架自己雕刻的吧?这么漂亮 6-8分钟也一般

网友:
6寸或7寸桨试试

楼主:
电机KV不符合的 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一楼发图多几张图,,我想看看你机架什么样的,光线不要太暗,

网友:
引用 楼主:
LS的机架自己雕刻的吧?这么漂亮 6-8分钟也一般

刚才为了看看到底能飞多久。飞控设定报警电压为3.7v,飞小航线飞了11分多,占得脚都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KV不符合的 会不会有影响

你的机架可以上8寸桨,dji e300 套装,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机架可以上8寸桨,dji e300 套装,非常好

请问你的E300动力套飞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E300动力套飞了多长时间

3s 5000mah 飞半小时,1100克

网友:
换NCR18056BD,放电10A没问题,3S一共150g,3200mh,最低电压2.75V,低于3.1V,电流只能到4A。

我叫红领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