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Pixhawk罗盘校准的最佳手法啊

楼主(2014-10-04):
有谁知道Pixhawk罗盘校准的最佳手法啊,抱着S900跳大神是在太累,还效果不好。

网友:
如果还是提示没完成再随便乱绕绕就好了

网友:
没有好办法,就是乱转

网友A:
就当锻炼身体吧,乱转就是。我大半夜装好960,接着抱着它跳舞,第二天腰酸背疼。

网友B:
锻炼身体啊`另外`为什么不在外面校准好了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锻炼身体啊`另外`为什么不在外面校准好了再装?

校准了在装不好的,磁场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当锻炼身体吧,乱转就是。我大半夜装好960,接着抱着它跳舞,第二天腰酸背疼。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鸡鸡用绳子吊着然后乱转

网友:
大疆的S900接pix?哥哥你这是有多能折腾啊?都这架子了,A2咋说也是标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