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飞机

楼主(2014-10-04):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总共做出两架太阳能飞机,均为稳定性好的常规布局。第一架是正常机身,第二架用碳管做机身,显然第二架比第一架好很多,飞行性能也好很多。
一号机组装部分

一号机首飞

二号机机翼

二号机机翼

首飞前的等待

二号机首飞(笔者也是首次飞这么大的飞机,也算是有了飞行经验)

太阳能飞机小组大合影

学习北航太阳能飞机的大上反无副翼布局

昌航飞机做工的精致,第一轮载重900克,飞满了15分钟的亚军机

网友A:
如果太阳能板便宜点就能普及性的折腾了!

网友:
BUAA都没来吗?

网友:
曾经有段时间考虑过,被太阳板子的价格打退了我的念头

网友:
不错,有折腾精神

网友B:
想知道这飞机在大中午太阳照射的情况下续航怎么样,另外要不要辅助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太阳能板便宜点就能普及性的折腾了!

最多1 RMB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这飞机在大中午太阳照射的情况下续航怎么样,另外要不要辅助电源?

电池肯定还是要的,万一太阳“收起来”了岂不要炸机

网友:
新能源飞机帮顶

网友D:
是柔性太阳能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多1 RMB一张。。。。

1元?哪有,叫我折腾折腾!

网友E:
这玩意技术含量很高吗?烧钱的节奏啊

弄个北 京-上海或者山东半岛-辽东半岛自主飞行都挺好,用apm吧,都现成的

当然学校出面空域审批不成问题

网友:
节能环保,顶!

网友:
现在太阳能的效率太低了。支持折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元?哪有,叫我折腾折腾!

淘宝上搜"太阳能电池片“,一片一般0.5V,很薄的一片,很轻,正好适合放飞机上,不过我没弄过,我们这里的太阳不行,只是组了几个太阳能板挂阳台上。。。。。

网友:
lz是谁啊?

网友F:
lz是哪个学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是哪个学校的?

北科大的,那你呢

楼主:
不清楚呢

楼主:
没机会测试,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这飞机在大中午太阳照射的情况下续航怎么样,另外要不要辅助电源?

有太阳续航没问题,阴天就打折扣了,平时飞天好就不加电池,天不好还是加辅助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柔性太阳能板吗

不是,普通的单晶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太阳续航没问题,阴天就打折扣了,平时飞天好就不加电池,天不好还是加辅助电源吧

那很不错啊,你数学建模一下,让飞机持续飞行数天需要什么条件,然后建造设备,等你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技术含量很高吗?烧钱的节奏啊

弄个北 京-上海或者山东半岛-辽东半岛自主飞行都挺好,用apm吧,都 ...

自己玩的话不推荐,我们主要是为了比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元?哪有,叫我折腾折腾!

差不多10元一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很不错啊,你数学建模一下,让飞机持续飞行数天需要什么条件,然后建造设备,等你消息

没那条件,想多了

网友:
CADC,我看过了。 明年也参加

网友G:
请问,电池板是多晶硅的,虽然转换率比柔性的大,但是比较重吧,你买的这个太阳能板多厚?多大面积,重量多少?如果买柔性的太阳能板直接当上面的蒙皮是不是更好?另请教个问题,太阳能板与电池之间你们加的什么设备?直接连不行吧?

网友:
幸会幸会

网友:
携带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电池板是多晶硅的,虽然转换率比柔性的大,但是比较重吧,你买的这个太阳能板多厚?多大面积,重量 ...

柔性是封装过的,它更重吧。156*156,12g。电池板当蒙皮我是第一次听说,希望你能实践成功

网友:
新技术值得赞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多1 RMB一张。。。。

那是裸板吧?一碰就碎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搜"太阳能电池片“,一片一般0.5V,很薄的一片,很轻,正好适合放飞机上,不过我没弄过,我们这 ...

那个厚度大概只有0.几毫米,用手一碰就碎了

网友:
0.2mm,不能直接用,有没有高招?

网友:
0.2mm不能直接用

网友(2014-11-17):
想法不错,可不可以再高大上一些。把电机数,总功率,翼长,高度等参数拿出来一起学习。

网友H(2015-03-22):
请问你们的飞机的机身材料那买的?

楼主(2015-05-17):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们的飞机的机身材料那买的?

飞机机身的话,木头机身淘宝上很多,碳管也有很多商家在销售

网友:
汉能大了,雾霾就少了!

网友:
太阳能飞机,应用的不多,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