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对微单比较了解的?

楼主(2014-10-04):
为了减轻重量,打算硬挂微单,设置每隔几秒自动拍摄一张照片。

为此入了一个nex5t,太闹心了。原因是它只能通过app(名字是延时摄影)实现,但所有照片都以第一张照片的设置为准(焦距、iso、快门、光圈),而且不能自己调:(

我的D800倒是能满足这功能,但太重了

想问问哪位高人对有这种功能的微单有所了解,先谢谢啦!

网友A:
遥控模块拍照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模块拍照不行吗

遥控距离有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距离有多远?

控多远,拍照模块就多远

网友A:
控多远,拍照模块就有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多远,拍照模块就有多远

好吧,看来只能再上个拍照模块了,本来啥也不想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看来只能再上个拍照模块了,本来啥也不想上了

硬挂的话,震动对拍照对焦影响很大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挂的话,震动对拍照对焦影响很大你知道吗

今天试了狗3的拍照,后面用两块塑料泡沫做减震。广角模式,虽然变形很大,但很清晰。因为主要不是拍美景,我觉得快门速度和和ISO提高一些,应该可以。
这只是想法,还得实验。
多谢提醒,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狗3的拍照,后面用两块塑料泡沫做减震。广角模式,虽然变形很大,但很清晰。因为主要不是拍美景 ...

狗3视频还凑合,拍照实在是不灵,随便哪个相机都比它强。
还是用奶昔拍照吧。
上一张用5N+狗头拍的照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狗3视频还凑合,拍照实在是不灵,随便哪个相机都比它强。
还是用奶昔拍照吧。
上一张用5N+狗头拍的照片 ...

你用的什么镜头?

网友:
舵机+红外快门。。。好像网上有卖直接插在接收上的红外快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镜头?

18-55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