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僵技术, 转弯时z15云台歪脖子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4-10-04):
s1000 WKM  +5D-Z15

在地面上看似一切正常, 就是自检后航向轴会稍微向左偏一点    , 不是正对机头位置的

起飞后, 如果飞机转弯,  云台横滚轴会向一边偏过去 。。

飞控遥控器是futaba fx-22   接收机 sb7003

云台遥控器  贴地飞 8A   接收机WFR09s

云台是从iosd mark2上并接的CAN-BUS

飞机校准过指南针    但没什么用

图传系统也是大僵原装的   只有一套图传

今天打了一天官方的客服电话  不停的打  一直没打进去

另外 ,, 还有个问题 ,  有时候飞机震动会略大   , 我是不是该更换电机下面的减震垫了?

折叠浆可以拆下来自己做静平衡和动平衡吗

网友A:
我歪的比你肯定还厉害~ 问过众多高手 才知道~ 歪脖子太***正常了

网友:
正常,从h33d到5d3云台都歪

网友:
歪头好啊,没有颈椎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歪的比你肯定还厉害~ 问过众多高手 才知道~ 歪脖子太***正常了

你的歪倒什么位置?   我有时候能歪30度       不是上电就歪,   是转弯的时候就想打了横滚舵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歪倒什么位置?   我有时候能歪30度       不是上电就歪,   是转弯的时候就想打了横滚舵一样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8277

发过帖子的 dji的客服一律无视 因为是正常现象 凑合用吧

网友:
国庆人家也要放假哎

网友:
国庆他们的确放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8277

发过帖子的 dji的客服一律无视 因为是正 ...

刚才打客服电话问了,  云台在FPV模式就这样。。      歪脖子是告诉你你正在转弯。

我晕

网友:
我的GH4也这毛病!而且在蓝天看了4台全部这个毛病!连云台结构安装都不是横平竖直的

网友B:
估计是云台架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转圈的时候Z轴成了钟摆状态,云台正常修正导致了歪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云台架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转圈的时候Z轴成了钟摆状态,云台正常修正导致了歪头。

云台的imu应该在相机那里啊,和安装座应该没关系的

网友:
要么是fpv模式,改一下设置就好,要么就是电机有问题,之前我有一台狗思是摔过,有这个问题,返厂换了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云台的imu应该在相机那里啊,和安装座应该没关系的

对,是在相机那里,理想状态下,云台中心轴线和机架中心轴线是重合的,但如果减震平台不是水平,那么轴线之间就会有夹角了,这样云台水平转动起来的轨迹就是一个小漏斗了,而本身IMU 的初始化数据是水平状态下的,所以就会给出了修正信号来,结果云台自己就无端端的歪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是在相机那里,理想状态下,云台中心轴线和机架中心轴线是重合的,但如果减震平台不是水平,那么轴线 ...

有道理,学习了。这样相当于imu位置做了一个小的圆周运动,等效重力加速度方向偏向了斜外侧下方,云台根据加速度方向修正,会导致相机向另一个方向倾斜,两个方向始终正交,所以转的越快,离心的这个加速度越大,合力方向越偏,相机也就越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学习了。这样相当于imu位置做了一个小的圆周运动,等效重力加速度方向偏向了斜外侧下方,云台根 ...

是啊,本身装机的时候就没有使用什么专业工具去测量,轻微几度的倾斜人眼要分出来简直是太难了,但是对于Z15 这些精度级数是0.0几度的云台来说,这个是几百倍的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