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diy无人机地面站

楼主(2014-10-05):
每次外出放飞很麻烦,笔记本,数传电台,图传终端及电池等等,缺一样都不成,恨不得列个清单。所以一直以来就想diy一个地面站,将图传和数传及电脑集成在安全箱里面,携带十分方便。节前参考了外网的部分模友的经验,并且准备了需要的材料,放假就开始动手制作,终于完工了。期间还把手指割伤,流了不少血,缝了几针。呵呵,代价不小哦。发个图给大家评评。

网友:
哇,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A:
这样看偌大的上盖就只有一个7寸的监视器,显得很空。或者上面装14寸的笔记本屏,把监视器放倒下面

网友:
集成度不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偌大的上盖就只有一个7寸的监视器,显得很空。或者上面装14寸的笔记本屏,把监视器放倒下面

我原来的方案是这样的,由于电脑液晶屏的延长线很麻烦,此外我们一般是抬头看图传视频比较多,故改为图传在上,电脑显示在下。

楼主:
本来想将遥控手柄也植入其中,但箱子太小,安装了键盘就放不下手柄,只好用usb外接了。

网友:
把七寸屏去掉直接av转usb

网友:
感觉fpv显示屏太小了

网友:
电源用的是多大

楼主:
没有采用集中供电的电源模块,图传电源和电脑电源分开的。

网友:
出个套件

网友:
有点牛逼的样子。。。。。。。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好专业的样子

楼主:
我的设计方案是尽量利用现有的零部件和材料,因此留下一点遗憾,比如游戏手柄放不进去。清单如下:
1、wonderful pc-3613 安全箱一个(淘宝)
2、闲置的华硕Eeepc 1001px上网本一台
3、5.8G图传(现有)
4、900M数传(现有)
5、7吋液晶监视器(现有)
6、ABS板两块(淘宝)
7、3D碳纤维纸2米(淘宝)
8、热缩管、各色导线、电脑启动开关、USB 1*4hub 、键盘排线延长连接器(自制)及排线、直流电源插座(电脑充电用)、直流船型开关、AB胶等等(淘宝)
剩下的就是手工制作了,切记注意安全咯!

网友:
太阳一大,电脑的屏幕就看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