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四轴小经验,让你少炸鸡或者减少损失

楼主(2014-10-05):
先上两张JJ照四轴配置:
         机架:飞跃650
         飞控:零度S4V2
         电机:恒力4822 390KV
         电调:铂金30A                  桨:蜻蜓桨1555
         遥控器:天7
         电池:6s 5000mah两块/10000mah一块
         中心版:自己用电线焊的环。。。。
小经验:1.各轴与分线板或者是环之间连接要保证靠谱,包上绝缘胶布或者打上热熔胶,为了以后的扩展(航灯、wifi、图传、摄像头等等),你可以从分线板或者环上引出几条线出来,然后将上下中心板用螺丝拧紧,此后,没事就不要频繁打开这个中心板了,频繁打开会有两个副作用:a.螺丝滑丝,导致机架松动 b.可能会磨损硅胶线或者使电线焊点松动留下隐患!
           2.不要图方便,随意折叠机架,没错,飞跃650设计阶段就考虑了机臂和脚架的折叠,但请尽量不要折叠机臂,因为电机线和电调信号线都是从机臂里引出的,你把机臂折来折去,可能会磨损到电线,使之裸露或者脱焊,其次,频繁折叠机臂也会导致其松动,影响飞行效果!
           3.机架有没有松动可以从声音判断出来。首飞时,机器声音很正,没有杂音,后来飞行过程中就发现声音不对,比较大声还嗞嗞嗞的,下来电机也比较热,反复检查桨和电机座都没发现问题,后来才发现是机臂跟中心板固定的U卡的螺丝松了导致的,拧紧之后声音就很纯正了,得出的经验就是,飞行几次之后要对模型关键部位螺丝进行检查。
           4.电池挂下面。飞跃650可以多买一张电池挂载板,为什么放下面呢,因为万一你炸鸡,从10米甚至上百米砸下来,倒扣到地上,你的电池必然先着地,电池是易燃物品,猛烈撞击就可能燃烧甚至爆炸,而你将电池挂下面的话,只要绑的够牢固,怎么摔电池都不会跟地面来个硬碰撞,这是我的新手套装从300米高翻滚下来给我留下的经验(什么都摔坏了,电池居然是好的。。。)           5.FPV飞行时要用osd,从osd上你可以看到飞机的高度、距离、怎么回家,最关键的是电池电压!、
           6.每次搬运航模或者给航模上电池等等动作时,不要撞击到桨、电机、电调或者其他零配件!
           7.对于不经常转动的螺丝,那就打算螺丝胶吧,不要打太多,几圈即可!
          最后说两点:
          a.飞行时出现问题,如果没有彻底排查清楚并解决,不管问题是否再出现,都不应该让飞机上天!!
          b.不是工作或其他需要,不要飞到人群上空,因为你也不知道你的机器什么时候会炸鸡,比如突然你的电调烧了呢,后果是你承担不起的!!
          新手经验,高手飘过~
题外话:这个飞机自从上了零度S4V2之后从没有炸过鸡,飞行一直很稳,应挂700线摄像头无果冻!

网友A:
不错,目前螺丝加螺母柱子的中心板貌似不靠谱

想做一体的蜂窝碳纤维桶的中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目前螺丝加螺母柱子的中心板貌似不靠谱

想做一体的蜂窝碳纤维桶的中心板

有没有图片?

网友A:
还没有,想设计一个650能用的版本,然后做有限元仿真,然后看模具报价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想设计一个650能用的版本,然后做有限元仿真,然后看模具报价等等。。

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
4822搭配铂金30a有堵转的现象吗?

网友:
我电池挂下面就把电池摔坏了一节电芯,花了85块钱维修,如果电池挂下面,狗云台放哪

网友:
零度S4V2 用得感觉怎么样? 用多久时间了?正要出入手给点意见

网友B:
我的也是S4V2飞控。飞了一些时间就要重新校罗盘。不然黄灯就亮。飞机 就不稳定。校完后再飞就平稳了。你的也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S4V2飞控。飞了一些时间就要重新校罗盘。不然黄灯就亮。飞机 就不稳定。校完后再飞就平稳了。 ...

我的不用啊。。。你返厂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