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半个月了,原地旋转实在无解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4-10-05):
新组装的H4,起降10架次以内都是好好的,突然有一天,也就是半个月前的一天,有了稍微的原地逆时针转圈的迹象,当时没管,想着第二天会好,结果第二天越发严重了,从稍微的旋转到大范围的刷锅,当天就发帖了,大家都说了3个原因
1、需要高级校准
2、电机安装不平
3、各个电子设备需要距离,不然会干扰

    结果我一一都尝试了,说一下我是如何做的:

1、高级校准:在家进行了高级校准,起飞前又校准了罗盘,校准完是不旋转了,可定点悬停左右飘的厉害,而且不回中,只要一动方向杆,立即开始旋转,时而原地旋转,时而大范围旋转,然后重新高级校准后又回到开头的现象。
2、电机座安装不平:我觉得肉眼看平就好了吧,即便是上水平仪,估计可以校正的角度不会很大,只会是轻微的调整而已,况且之前也是肉眼看的,10个架次都没什么问题的。
3、各个电子设备互相干扰,需要全部隔开:我把所有电子设备全部分开了(飞控主机、GPS、PMU、图传、接收机、iosd),因为面积有限,只能尽量隔开,分布可以见图,结果还是回到高级校准完时的效果,于是,我把iosd、图传电源拔掉,只让主机、PMU、GPS、接收机工作,这也是之前正常时候,所有工作的设备,结果还是回到校正完成时的那个状态,本想着这样会好,我再一个一个接入电子设备,看看哪个设备工作时出现问题,现在连之前正常的工作状态都没有了。

已经半个月了,我几乎把JJ又重新组装了一遍,还是画圈,实在无解了,另外提一下,10月2日,因为画圈,我炸机了,好在损失不大,折了3只桨而已,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侧视图

侧视图

俯视图

俯视图

正视图

正视图

楼主:
10月2日那天不顾旋转故障,冒险飞到100M高,拍了一张银川站照片,紧接着就炸鸡了,这也算是遗照吧。

100M银川站

100M银川站

网友:
可能是飞控问题,I参数失效,但是dji好像无法调整I,是按PD的比例分配的。

换个飞控试试?

网友:
电机,电调,桨!三者必占其一

网友A:
检查电机座平衡,2遥控器方向通道的中心点

网友B:
电机动态平衡测试过吗

网友:
可能是玩多了,塑料被太阳晒变形

网友C:
原地旋转或者对角电机热都是因为电机座安装不水平
还有就是四个校准、基础校准、高级校准(高级校准要做两次才行的第一次会显示主控温度过高、直接点击确定、等完成后再点击一次)
起飞前GPS校准、调参时 遥控器校准
调电机座水平的时候必须确认地面水平、机架水平

网友:
检查遥控器微调

网友:
同样机架,同样的飞控,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机架 飞控 遥控器,三者之中肯定有一个出了问题,
把飞控装别人的JJ上试试,先排排是否飞控的问题,因为他的嫌疑最大,
(发过来借我玩几天也行)

网友:
看看电机是否有断添包线的

网友D:
最简单的油门行程校正做了没有?

网友:
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只能一个一个排除了。话说楼主的脚架好亮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座平衡,2遥控器方向通道的中心点

这是校准完后,控的中心点,应该是好的吧,不过昨晚飞的时候确实需要一直推着左转向才能保证飞机定点,有时还需要推着左侧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动态平衡测试过吗

没坐过么?这个是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地旋转或者对角电机热都是因为电机座安装不水平
还有就是四个校准、基础校准、高级校准(高级校准要做两 ...

阿诺,昨晚忘记说了一个现象,确实出现了对角电机比另外2只热的现象,而且十分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油门行程校正做了没有?

电调的油门行程坐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诺,昨晚忘记说了一个现象,确实出现了对角电机比另外2只热的现象,而且十分明显!

发热的那两个电机,你用手握住电机,另一只手用力转螺旋桨,看它会不会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诺,昨晚忘记说了一个现象,确实出现了对角电机比另外2只热的现象,而且十分明显!

那就是电机座水平问题

先确定地面的平的

再到机架是平的

最后确定电机

这样就差不多好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7466&extra=
这就是我的四轴各个地方的温度

网友:
我知道,我就是你这样过来的,2个或者1个电机明显发热,,,是电机座 没有安装水平    你看看  机架  水平 对不对了,,估计你的机架不水平  还有就是  电机座       ,,调整后包你爽歪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原地旋转或者对角电机热都是因为电机座安装不水平
还有就是四个校准、基础校准、高级校准(高级校准要做两 ...

阿诺 我的机架 不水平  有一个角的不水平 怎么调也调不好    怎么解决啊!!!机架不水平  电机水平  打方向就偏移  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阿诺 我的机架 不水平  有一个角的不水平 怎么调也调不好    怎么解决啊!!!机架不水平  电机水平  打 ...

这个就要慢慢找原因了、肯定能弄好

网友:
我升级XA机架也是这样,电机不平....用水平仪把电机调到最平衡...就不会了..你试试...

网友:
楼上都是扯淡,说的净是些自旋的问题。楼主的问题是画圈,跟自旋有毛关系
NAZA说明书上说了画圈(马桶效应)的解决办法,楼主是自认为高人一等不用看说明书吗?

网友F:
看过NAZA说明书的人应该知道,里头把科氏加速度称作为马桶效应。真是滑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过NAZA说明书的人应该知道,里头把科氏加速度称作为马桶效应。真是滑稽

正解!表示同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
把gps偏30°安装看看?

网友:
高手如云啊,学习

网友G:
引用 楼主:
10月2日那天不顾旋转故障,冒险飞到100M高,拍了一张银川站照片,紧接着就炸鸡了,这也算是遗照吧。

哥们,银川哪里住?

网友:
确定四个电机都没问题吗?

网友:
飞控的问题,用apm吧,投入开源的怀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们,银川哪里住?

你也是银川的?

楼主:
哥们,太感谢你了,我看过这个说明,但却从没想到这点,谢谢你提醒,我明天试一下

网友:
金凤区的,你呢?

楼主:
新城中站,中岗楼,紫阳的,我以为银川没人玩多旋翼呢,你飞什么JJ,有空联系一下,我电话:13995270602

网友:
控应该没问题,那就应该是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诺,昨晚忘记说了一个现象,确实出现了对角电机比另外2只热的现象,而且十分明显!

个别电机异常发热很明显是电机座没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