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可以有减震的机架。就是脚架部分可以减震的。

楼主(2014-10-05):
一时没有想到好的办法。希望大家指导一下。学习中。

网友A:
买个便宜大脚电动车地盘,改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便宜大脚电动车地盘,改之

好象不行吧。

网友:
起落架需要减震吗??

网友:
液压减震、很久以前弄过不过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

网友:
貌似起落架减震没必要,唯一的作用就是~~~增加重量~还有就是增加降落的侧翻概率。得不偿失啊。

网友:
粘上一块海绵即可。坏了再换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