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出现这样的毛病,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4-10-05):
UNA6的2代产品,不知道误按哪个设置键后出现接电后风扇一直转,显示如下图(温度标志和电流值闪烁),按任何键都不能进入设置菜单,当然也不能正常充电了。有高手给答疑解惑吧!

网友:
直接问厂家吧,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质量问题....申请售后

网友A:
依次按下第二第三第四按键不放。一秒。然后按第一个键按两次。将数值改为。改为01充电模式.。。我们一般都只用到两个模式。01和00.其实A6有9个模式。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昨天刚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次按下第二第三第四按键不放。一秒。然后按第一个键按两次。将数值改为。改为01充电模式.。。我们一般都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试了没反应,是不是这种方法不适合我的2代A6呢?求再指点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试了没反应,是不是这种方法不适合我的2代A6呢?求再指点一二!

首先确认一下。你的是一代。我说的就是二代的设置方法。被人坑了吧。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一下。你的是一代。我说的就是二代的设置方法。被人坑了吧。二代

那比我这还老的那款银色外壳的A6是几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比我这还老的那款银色外壳的A6是几代?

我说的是软件。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软件。ok

哦!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