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车床求助

楼主(2014-10-05):
各位师傅帮帮忙,自制一台车床和买一台哪个划得来,卡盘一般用多大的卡盘轴有卖的吗还是自己加工,导轨用那种带铝托轴线导轨行不行便宜,导轨宽度多少主要车铝用,主拖板多宽合适,就这么多了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没加工能力\或加工设备不全的人来说当然是买更核算(从经济角度讲),暂时都不问你那车床是用来干吗的,如:(车金属、车木头)前面讲的都适合你参考。

网友:
还是买一台吧...做的不一定好用 也不一定便宜...

网友:
买吧,我自己弄铣床,很蛋疼。 一点点花费加起来,比买的不便宜什么。只是某些功能、体积比较适合需要, 没特殊要求的,还是买成品吧。

有了床,愿意自己动手D,以后做成后,成品床也可以出。

网友:
还是买一台车床划算,最好是买新的,因为配件齐全。

网友A:
用光轴可以做,至少要50直径的2根,我之前在中华那边发了两台光轴机的图片,国外的工业机,用的就是光轴,只要够粗,刚性就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光轴可以做,至少要50直径的2根,我之前在中华那边发了两台光轴机的图片,国外的工业机,用的就是光轴, ...

我用小一点的卡盘也要50滑轨,卡盘一百左右的吧,方划滑轨怎么样受力够不够,

网友A:
这台车床圆轨的直径才7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车床圆轨的直径才70左右

淘宝卖的滑轨哪家的比较好点,会不会误差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卖的滑轨哪家的比较好点,会不会误差大。

你想买圆的还是方轨,圆的买铝座加铜套才有精度和刚性,线轨就直接买个滑台,免得麻烦

网友:
自制车床有难度,精度难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买圆的还是方轨,圆的买铝座加铜套才有精度和刚性,线轨就直接买个滑台,免得麻烦

带铝托的是不是可以选择细一些的30或35的,

网友A:
应该可以,但稳定性估计没光的好,不能用铜套,用滚珠的真心不行,看你要多大的行程了,300mm行程估计,40光轴就够了

网友:
我是自己做的车床,你可以看看《新手中毒决定自己造 床解毒》

网友B:
先把你要达到的加工能力告诉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你要达到的加工能力告诉大家

以车铝为主,旋转直径不会大于70长度350需要顶尖和主轴通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车床圆轨的直径才70左右

          经典的机器!~~

网友:
买一台合算,玩改随便你,做一台劳民伤财。

网友:
参考资料

网友:
img0 (1).jpg (61.43 KB, 下载次数: )

img12 (1).jpg (198.17 KB, 下载次数: )

楼主:
谢谢你的资料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光轴可以做,至少要50直径的2根,我之前在中华那边发了两台光轴机的图片,国外的工业机,用的就是光轴, ...

光轴主要是横向受力不行, 恰恰车床是下压受力,所以粗点光轴也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轴主要是横向受力不行, 恰恰车床是下压受力,所以粗点光轴也堪用。。。

那得看行程啊,你能扳断10cm长的筷子,1cm就也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车铝为主,旋转直径不会大于70长度350需要顶尖和主轴通孔。

我觉得50的光轴应该可以了,进刀量控制好,不要用带拖的,带托要配开口的滑块,刚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50的光轴应该可以了,进刀量控制好,不要用带拖的,带托要配开口的滑块,刚度不好

滑块要用普通配套的??晃动不晃动,有人说用铜套用着不知怎么样反正挺贵的,自己想了一个方法,用尼龙材料车一个套上去滑动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块要用普通配套的??晃动不晃动,有人说用铜套用着不知怎么样反正挺贵的,自己想了一个方法,用尼龙材 ...

个人见解,配套的滑套如果是滚珠的,就不太适合做车床,滚珠的适合轻载高速,车床是重载低速,所以用不带滚珠的那种滑套,印象中看到过有石墨和铜复合的铜套,应该比较适合。
也可以自己用铜做,0618车床的主轴轴承不就是铜套吗,如果自己做铜套,开个口,对直径精度要求就没那么大了,而且磨损了还可以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块要用普通配套的??晃动不晃动,有人说用铜套用着不知怎么样反正挺贵的,自己想了一个方法,用尼龙材 ...

用尼龙不如用POM
这两种材料我都经常用,一般需要耐高温的我才用尼龙,一般情况都用POM,便宜,耐磨并且有很好的自润滑性,配合点塑胶齿轮专用油,阻力比较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车铝为主,旋转直径不会大于70长度350需要顶尖和主轴通孔。

直径不会大于70?LZ是开玩笑吧?---------还是:-以车铝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径不会大于70?LZ是开玩笑吧?---------还是:-以车铝为主???

直径70MM怎么了,????????????????

网友E(2015-02-27):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但稳定性估计没光的好,不能用铜套,用滚珠的真心不行,看你要多大的行程了,300mm行程估计,40 ...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用铜套和滚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用铜套和滚珠?

带座的用滚珠不能重载,会 抖,用铜套又不能调松紧,所以说要用光的,用铜套可以调松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