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110A自检后发出连续“嘟”x6的声音

楼主(2014-10-05):
症状是上电后先发出检测到电池节数的声音,正常,然后就发出6次一组的嘟声,无限循环下去。。。期间陀螺仪能自检完成

以前发生过一次,但是重新通电就好了
昨天重启十几次都这样

网友A:
用设置卡重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设置卡重设置一下!

我想知道原因,就算重新设置能用了,下回说不定又会这样

网友B:
6声, 启动功率太小,导致有无法启动,
或者:调机时,有拔掉过马达线。
都会发出这个声音。
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原因,就算重新设置能用了,下回说不定又会这样

花牌电调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声, 启动功率太小,导致有无法启动,
或者:调机时,有拔掉过马达线。
都会发出这个声音。

对了,之前的确拔过马达线。。。那现在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