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0630和c0630A的中丝杆螺母通用吗

楼主(2014-10-05):
看见0630A的中丝杆是双螺母,想买来换在0630上,就是不知道0630能不能装上。如果双螺母只有一个安装螺孔就可以,又没看到过0630a的实物,只好来这里请教了。

网友A(2015-02-18):
不通用 网上两种都买得到,最好用原来尺寸的。

网友B(2015-06-02):
引用 网友A:
不通用 网上两种都买得到,最好用原来尺寸的。
谢谢 楼上。。。还有C0630跟C0630A到底有什么区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