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6挑战高机动长舵时

楼主(2014-10-05):
新做y6朗3508乐40a6s4000高机动20分钟,电压3.7

网友:
舵=航
看来是用五笔。。。。

网友:
起飞重量有多少?

网友:
上视频为好

网友A:
妈蛋 我的Y6 SKY hero SPY 600 JFRC 2814 900kv+乐天 40a+1255碳桨 3S 5000mha电池  悬停才7分钟

网友:
楼主这种上下双浆比较新奇,哪位能解释一下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
加上云台和摄像机估计也只能有十三四分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妈蛋 我的Y6 SKY hero SPY 600 JFRC 2814 900kv+乐天 40a+1255碳桨 3S 5000mha电池  悬停才7分钟

电机和桨都不是很配。。。。我的SPY750 4110KV400 1555桨 6S 5300 4.1KG起飞时间没低于15分钟过

楼主:
双桨机桨可适当大一些。电机电调没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妈蛋 我的Y6 SKY hero SPY 600 JFRC 2814 900kv+乐天 40a+1255碳桨 3S 5000mha电池  悬停才7分钟

900k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妈蛋 我的Y6 SKY hero SPY 600 JFRC 2814 900kv+乐天 40a+1255碳桨 3S 5000mha电池  悬停才7分钟

电机弱,机架重,桨短,电池小,7分钟不错了。

网友B:
这脚架是碳纤维的吗?漂亮的jj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脚架是碳纤维的吗?漂亮的jj

自己做的,700级直升机脚架加碳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700级直升机脚架加碳管。

真舍得下血本啊.................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妈蛋 我的Y6 SKY hero SPY 600 JFRC 2814 900kv+乐天 40a+1255碳桨 3S 5000mha电池  悬停才7分钟

别用1255碳桨,我用下来还不如山寨apc悬停时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用1255碳桨,我用下来还不如山寨apc悬停时间长

我发现了,原先我用ATG的1238 悬停时间基本都在10分钟以上,换上木浆12*4以后 直接4分钟,而且在4分钟的时候动力明显不足,换上1255稍微好点,但还是航时很短。想上套APC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