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好盈V3-50A电调不知怎么与VB安装调试?

楼主(2014-10-05):
新买的好盈V3-50A电调不知怎么与VB安装调试?前一段看见一个是好盈V3与VB调试的帖子,现在一时找不到了,知道的请发个链接,谢谢了。

网友A:
很简单的啊,校准行程之后不用定速就直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啊,校准行程之后不用定速就直接飞。

请明示,如何校准?(是指好盈V3-50A电调--直升机定速存储模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明示,如何校准?(是指好盈V3-50A电调--直升机定速存储模式吗?)

不是,是校准油门行程

油门摇杆放最高位置,通电,嘀嘀嘀后拉最低,就完成校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校准油门行程

油门摇杆放最高位置,通电,嘀嘀嘀后拉最低,就完成校准了

请问这种情况不会导致电机瞬间转起吧!还是校准油门需要拔掉电机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种情况不会导致电机瞬间转起吧!还是校准油门需要拔掉电机线呢??

切着熄火,咋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