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仪配云台

楼主(2014-10-05):
(图片涉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买了个96650的记录仪,先用着,不知道配什么云台,问了几个卖家有的说调整成和狗3一样重量就行,有的说不能用,请高手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自己做个,然后配一套可调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然后配一套可调控制板

关键是不会啊,有没有教程可以学学

网友B:
这个我拆开过,改造镜头平放了,拆掉原配110毫安1s电池,直接引电源线出来,结果前天,飞控的电流计和电调位置插反了,12v直接把它烧了,维修费用100元再加上你寄去邮费,所以要友情提示千万检查确认完再通电,这个要是配云台,就是要自己改造外壳加固定结构,慢慢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广告

君子眼里都是君子,小人眼里都是小人。没店名没地址做屁的广告啊,想太多了吧?累不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君子眼里都是君子,小人眼里都是小人。没店名没地址做屁的广告啊,想太多了吧?累不累啊

这小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拆开过,改造镜头平放了,拆掉原配110毫安1s电池,直接引电源线出来,结果前天,飞控的电流计和电调 ...

我这里面没电池,或者说电池容量很小,只有几秒钟

楼主:
肯定要外接电源的,这个问题不用讨论。关键云台

网友D:
随便整个300+云台得了,当是热手过瘾。
我也是96650,选了好久云台,发现,屌丝装备用屌丝装备配,好东西以后再说。96650不可能上个微单什么的云台吧,干脆就将便宜进行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整个300+云台得了,当是热手过瘾。
我也是96650,选了好久云台,发现,屌丝装备用屌丝装备配,好东西 ...

问题是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不知道能不能用

我觉得应该能用。原理都是一样的只是重心可能不太一样,我用的就是96650,300+云台马上要到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应该能用。原理都是一样的只是重心可能不太一样,我用的就是96650,300+云台马上要到手了

好啊等你的到了说说怎么用

网友E:
大家可以看看,我是这么挂在450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可以看看,我是这么挂在450上的!

多角度拍几张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不知道能不能用

我的已经装机,还没上天
不过这玩意要配重,否则根本就找不到重心

网友E:
没有太大的必要!吊挂,配好重平衡了就可以。横滚电机轴向反过来180°安装即可。没有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太大的必要!吊挂,配好重平衡了就可以。横滚电机轴向反过来180°安装即可。没有别的。

用不用调参数

网友:
得调整一下!
我把功率降下来了,
给你个建议:
俯仰多降下来点,因为必定少了将近一半的重量(指联咏这个记录仪)。
横滚少降点,因为他必定还要带俯仰电机和俯仰系统支架,但必须降下来。
关于PID,也得降下来!但是,I没动,P要大于D。根据情况调整,不震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