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H3 3D 云台摔弯了 想修正水平误差 怎么搞?

楼主(2014-10-05):
我H3 3D 云台摔弯了 想修正水平误差  怎么搞? 顺便继续求3D尸体  就是一根杠弯了 没啥大事 2D的竟然不能用 白拆了 而且硬件限制 没法用 还是必须3D的尸体 有尸体的联系我 跪求! 微信:27255402

网友A:
如果弯曲不大,可以软件矫正的。。。

网友:
返厂就贵的要死.........

网友B:
返厂其实就是报废 让你7折换新云台,我上次炸机后 所有损坏部件全部更换,根本没有维修一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弯曲不大,可以软件矫正的。。。

求软件矫正方法 把X2故意调偏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其实就是报废 让你7折换新云台,我上次炸机后 所有损坏部件全部更换,根本没有维修一讲

还是尸体适合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软件矫正方法 把X2故意调偏几度?

需要联系厂家,用测试固件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