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改造

楼主(2014-10-05):
就在刚才拆了个evd,不觉得就来了感觉,是不是可以做图传一体机,本人不懂,还望大神们动动手指赐教,遥控器改造还需要哪些东西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看不懂接线口

看不懂接线口

网友:
继续拆  查下屏的资料  这类屏的驱动板一般集成在主板上     不行就直接淘宝买通用版改

网友:
换吧,弄这个耽误时间还没什么效果,要高亮度屏才行的

网友:
这虾米东东

网友A:
普通屏在太阳下面看不清,别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屏在太阳下面看不清,别折腾

谢谢回复

网友B:
这是不是 车上 拆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是 车上 拆下的

不是,EVD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