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基本问题,多旋翼机是怎么原地转向的?

楼主(2014-10-05):
本人一直喜欢研究直升机的单旋翼飞行原理,现如今多旋翼大行其道,我觉得很可能是因为它很稳定、以操控的属性把。
话不多说,单说说多旋翼的原地水平转向,我就觉得比较好奇。

1 阿凡达很多人都看过,里面的女主角驾驶的多旋翼战机是通过旋转各个旋翼的机臂,来迅速转向的,这个很容里理解。而大家用的一般都是固定机臂的,这样每个旋翼的升力方向都是死的,这样怎么能原地转向呢?除非在每个旋翼的下方或者上方放置导向槽,来改变风向。
2 假如将多旋翼的每个单独部分的反扭力综合在一起,通过改变个别旋翼转速来调节总的反扭力差,实现原地转向目的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样做就会导致升力不均匀,机体就会倾斜。因为每个旋翼都是固定螺距的,改变了转速就意味着升力变了。无论双旋翼、三旋翼、四旋翼,好像都无法克服这个难题。

网友:
你2的猜想是对的,只是把相同转向的电机对角放机体就不会倾斜了

楼主:
楼上一语中的! 刚才自己画简图,终于弄明白了。

楼主:
但这个解释只适合双对称的4旋翼系统。对于2旋翼、3旋翼,就解释不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这个解释只适合双对称的4旋翼系统。对于2旋翼、3旋翼,就解释不通了。

3轴的一个机上是有舵机的

网友:
双轴也可以

网友:
各位我也是新手,9月9日才第一次购机,就是不能向上只向一边斜。要我怎么办才能飞。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