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ncpx2分钟后频繁失控丢频,求助

楼主(2014-10-05):
地平线ncpx,飞机飞行2分钟后频繁丢频失控,表现为油门熄火,主电机停转,又马上转起来,接收板蓝灯闪烁。正常情况下应该飞到没电飞机自动降落不会丢频失控的。有碰到这种情况的模友说说解决办法,另外电机更换了3个开始没这原因,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又出现该问题,电池没问题,我用的新原装电池.开始以为电机毛病,现在更换副厂电机的后就出现掉频现在,换上原电机也是这问题(原厂电机飞了块1年,费了2电),麻烦有用这款飞机说下,到底是因为电机老化电阻增大导致掉频还是主板原因

网友A:
刚好这几天在飞这个飞机,我来说说吧,应该是电源的接口接触不良。换接头就解决啦,包括电池接头和主板接头。当然,搞不定也可便宜出给我。让我来折腾。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控?是不是可以重对下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这几天在飞这个飞机,我来说说吧,应该是电源的接口接触不良。换接头就解决啦,包括电池接头和主板接头 ...

你说的真离谱,我都玩了2年虚不虚焊我不知道吗???你说的一点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控?是不是可以重对下频。

谢谢你,我刚试了不是对频的事,我还是买个原装电机试下吧

网友C:
我碰上过, 后来折腾折腾又没事了, 换过原厂电机, 拆过舵机清洁碳片。 话说你原厂电机一年还能飞, 我那个怎么飞了7,80个起落就没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碰上过, 后来折腾折腾又没事了, 换过原厂电机, 拆过舵机清洁碳片。 话说你原厂电机一年还能飞, 我那 ...

谢谢,应该是电机的问题,我等原厂电机吧,另外每天最多2电,一次1电等10分钟后再飞第二电,你也可以玩1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应该是电机的问题,我等原厂电机吧,另外每天最多2电,一次1电等10分钟后再飞第二电,你也可以玩1年

你还真能忍, 我基本上最多两分钟, 就换电池接着飞了,

网友D:
我的ncpx出现过这样情况,是电池的原因  换了新电池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ncpx出现过这样情况,是电池的原因  换了新电池就没事了

我的是新电池,原装的,如果按照你说的电池的问题来推测那肯定是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新电池,原装的,如果按照你说的电池的问题来推测那肯定是电机的问题了

新的原装电池不一定就没问题,我当时也是用新原装电出现这种情况的,还有充电器不要用自带那个!!

网友E:
前一个月我也有这种情况,后来换了主电机就好了;现在主电机不好买了,只好把接头那里,金属弹片换了,然后上了点油,又开飞;一般一次五电,每电从不休息。QQ:363732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一个月我也有这种情况,后来换了主电机就好了;现在主电机不好买了,只好把接头那里,金属弹片换了,然后 ...

谢谢,我只是觉得原装的太贵就用的副厂的,我有4个副厂的飞华科尔的JJ就没事,我等华科尔原装的看下可以吗.如果不可以我在换原装的,哎83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的原装电池不一定就没问题,我当时也是用新原装电出现这种情况的,还有充电器不要用自带那个!!

,谢谢,不过我3块原装的不可能都有事

网友F:
楼主的副厂电机用的是什么?在哪里买的?
我也刚开始接触这个小机子。是不是买820的空心杯就行呢?

另外我的机子现在双桨震动挺大,横轴拆下来看也没有弯,连杆也换了。现在搞不清哪里的事情。求楼主分享下经验谢谢哈~

网友:
双桨震动的话,1.换桨了 ; 2.上点润滑油到轴承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副厂电机用的是什么?在哪里买的?
我也刚开始接触这个小机子。是不是买820的空心杯就行呢?

有点忙,先说电机吧,现在没有一个副厂8.20的适合NCPX,我买了不下12级个3-4种都是以上原因掉频,因为机架的原因所以只能8.20的其实8.5*20的亚拓100电机应该可以替代,但是机架装不上啊
双桨抖如果我没说错就是你换了尾杆(如果没换,那我说错了),我也有着现象,一是尾杆裂了,二是换的尾杆太软,我前期就是买的原装的(其实100%不是原装的)由于太软老抖尤其刚开始,后期没电就不抖了,,换个2MM方形管前后打磨成2MM圆管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一个月我也有这种情况,后来换了主电机就好了;现在主电机不好买了,只好把接头那里,金属弹片换了,然后 ...

我也按你想法换了个电机尾盖滴了点油,结果一会就冒烟了,呵呵,打开一看电机轴和金属垫片的那个地方脱片了,就好像电镀掉镀一样,我还是买原厂无刷了,今天刚拍

网友:
电机滴油,是从前面那个轴那里滴一点,不是从后面那里;另外,据8mm电机,淘宝有一家一周后到货, 我已经订了十个。

楼主:
NCPX已改原厂无刷,现在掉频现象已解决,看样子是电机的事,NCPX应该设置了电池电压

网友G:
哈。楼主,你写的贴子。是复制我的吧。我的贴上上面都说得很清楚了,是主板设计的BUG,跟什么配件都没关系。

网友:
全新的电池。都会碰到这个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楼主,你写的贴子。是复制我的吧。我的贴上上面都说得很清楚了,是主板设计的BUG,跟什么配件都没关 ...

我看你的帖子了,题目是照搬你的帖子,那NCPX没解决办法了吗,改无刷也偶然掉频

网友G:
是的。无解。等出V2版,看地平线能不能解决。

网友G:
你买200MAH的电池。控设4分钟报警。时间到飞机收回来,换电池。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无解。等出V2版,看地平线能不能解决。

我有点怀疑是不是MOS管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买200MAH的电池。控设4分钟报警。时间到飞机收回来,换电池。就没事了。

改无刷都这问题,你说的电池不对,我买了200的西安的电池,还是这个问题,而且飞1分钟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1分钟,就会这样,有两种情况。

1、电池问题:nano电池不用,不要充满,很容易坏。充电池,要嘛用原装充电器,要嘛用B6,简易冲别用。
2、主板问题:有可能你的主板可能是哪里虚焊了。可以试试把MOS芯片加焊加牢。可以寄给黑羊看看。

网友:
前两天我也出现了楼主这样的状况,换上了ncpx原厂无刷电机飞了几个电没有再出现丢频的情况 怀疑是原厂的空心杯电机要寿终正寝了

网友G(2014-11-18):
试过原厂的无刷,飞了几电,改回空心杯了。感觉那东西。炸几下,都是钱。依然空心杯,加45C电池,暴力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过原厂的无刷,飞了几电,改回空心杯了。感觉那东西。炸几下,都是钱。依然空心杯,加45C电池,暴力飞行 ...

说的是有道理不过我现在发现把油门曲线改小,飞起来也蛮不错,而且动力也不是很大

网友:
换一下电源线试试

网友H:
还是无解么?都不敢飞NCPX了。。

网友:
前段时间我的mcpx用d10控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换了颗主电机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无解么?都不敢飞NCPX了。。

ncpx对电压要求高,所以!!!!!!好坏都有,电池控制好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