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头充电的请慎用大电流

楼主(2014-10-05):
A9 平时一直6a附近充没事情 有天突然发现小扩充版 傍边有点发黄 没有理会继续冲
做6a充电拔下来  居然连平衡头连着板子上面的插槽一起拔下来 仔细一看 里面塑料已经融化 辛亏发现早不然肯定有事情发生!

应该是插槽的针和平衡头氧化 接触面积减小 大电流电阻增大 发热严重 直接把塑料融化
今后一定注意
1检查扩充版(已经买新的)有无发黑
2平衡头里面要检查是否发黑
3拔电插电要断开 防止打火 氧化

网友:
哈哈哈哈 ,是AXXXX充电器吧

网友A:
貌似额定电流才2安左右

网友B:
这种直接用平衡头往电池里冲大电流的设计就是花样作大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额定电流才2安左右

最大8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直接用平衡头往电池里冲大电流的设计就是花样作大死

串充和并充都有各自有缺点 大电流这种充发确实有大隐患 主要是头 而不是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充和并充都有各自有缺点 大电流这种充发确实有大隐患 主要是头 而不是线

大电流线真的会热,害怕怕

网友C:
这和大电流一点关系都没有,明明就是东西质量差在加上不好好保养的原因,我经常20A冲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两节格式电池的平衡头已经被我换过。到现在还无事。
不过如果可以,电流还是不要太大。

网友:
电池不要放在潮湿的地方

网友:
这玩意和大电流没多大关系平衡头质量关系个人观点

网友:
那个线都不能上这么大A数吧

网友:
我说是说这类连接器的通过电流  查了下资料   3A

网友:
天气不热,接触面良好,5A还是没问题的,只是温热,6A也是微热,再往上确实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和大电流一点关系都没有,明明就是东西质量差在加上不好好保养的原因,我经常20A冲

你平衡头20a充 别出牛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平衡头20a充 别出牛逼了平衡头充电?
平衡头充电?

网友D:
平衡头线细,充电的时候悠着点

网友:
安全隐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和大电流一点关系都没有,明明就是东西质量差在加上不好好保养的原因,我经常20A冲

你用的什么平衡充电器?那么牛可以20A 充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什么平衡充电器?那么牛可以20A 充电?

206啊最大20A 306 最大3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6啊最大20A 306 最大30A

平衡充电器 和并连充电器 不一样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6啊最大20A 306 最大30A

你的平衡头里最大也就走几百毫安,兄弟。

网友:
平衡头的结构尺寸决定了只能小电流充电,大电流只会造成插头插座发热老化。

网友(2019-10-05):
你平衡头20a充 别出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