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B问题 谁遇到过?

楼主(2014-10-05):
大疆S900 GH4 A2 LB 装了半个月 目前使用GH4 4K 25P模式拍摄 HDMI下变换1080P 而Lightbridge连接HDMI监视器开始显示正常 但是飞行一百米后就出现马赛克和卡顿 再远一点直接卡死静帧。LB内部分别尝试了“实时”“流畅”“高清”,通道“自动",都一样。而越用距离越短,马塞克和卡顿越严重起来。更换HDMI线、更换了显示器,都不行。把GH4调成1920x1080 25p高清模式也是一样。看大家都说传个三五百米的 我一直也没体验过 。平板天线、圆天线、延长线都试过,没用。不知道大家的LB搭配GH4怎么使用的?还有GH4调参里说AUX1通道可以控制GH4光圈功能,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A:
其实lb很好用的,如果出现大几率卡顿情况,本人已经通过实验发现问题所在,请站内pm!目前该问题正在提交中。。。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再上一个版本固件中一到过一次,也险些让我幢楼(精灵2-1080-60帧)。新固件版本我一直用《流畅》模式,肉眼基本分辨不出延迟,偶尔才有马赛克也是很快恢复。

网友:
还有就是,后来我用ipad或iPhone做监视器的话都使用飞行模式。

楼主:
难道是碰到了残机?!

网友:
估计楼主的是老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lb很好用的,如果出现大几率卡顿情况,本人已经通过实验发现问题所在,请站内pm!目前该问题正在提交中 ...

前辈我的qq 417309298 方便指导下

网友:
LZ 上图片 及详细讲解视频,会比较方便确认问题的所在,这样只是文字 不太好说具体原因。

网友B:
LZ 既然发现问题,不能立刻确认问题的方向,给你的建议是排除法,因为GH4也是属于高清云台,有单独视频编码器,所以不好直接判断图传的性能,(第一先把云台与相机分开,单独用Gopro配合LB 是否会出现此状况,如果还是一样,那就说明图传本身也可能有问题,如果OK,那就把正点放在
云台位置,一步一步排除法 确认,浪费些时间 但是好定位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既然发现问题,不能立刻确认问题的方向,给你的建议是排除法,因为GH4也是属于高清云台,有单独视频编码 ...

感谢开方!LB返厂等待消息

网友:
难道是LB的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软件的算法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lb很好用的,如果出现大几率卡顿情况,本人已经通过实验发现问题所在,请站内pm!目前该问题正在提交中 ...

兄弟,请教下。我z15,mbpcc,相机直接连接图传,lb地面监视器正常。相机通过云台,再G7口连接图传,地面监视器就出现卡顿马赛克,而且很严重。请教下。

网友(2015-05-01):
我的精灵2加lightbridge也是一样的问题,一两百米就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