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围观冲浪者配置给点意见

楼主(2014-10-05):
电机:2216 24000kv.电调40a奖6尺寸(配置一)

电机2212  1400kv  电调30a  奖8060(配置二)
这两个配置合适吗那个好飞些电池都是2200mah

网友:
都可以,合适的

网友A:
30A飞腾电调,或者40A天行者,2216 朗宇 2400KV,6*4APC桨,我们都是这个配置飞的

网友:
2400kv的更好飞吧!也不用做什么太对改造

网友(2014-11-12):
配置一比较合适 配置二 腰推的话 你的桨太大 转不开

网友:
郎宇2216 2400KV更暴力!

网友(2014-12-16):
引用 网友A:
30A飞腾电调,或者40A天行者,2216 朗宇 2400KV,6*4APC桨,我们都是这个配置飞的

40A 6x4APC桨,是么?我准备装个空机,最多放个go3盲拍,在海边,能暴力么?
3s2200能飞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