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灵2航向锁定,打杆后飞机动作为什么全部是反方向的?

楼主(2014-10-05):
我的精灵2的航向锁定设置好后一直没有用过,今天试了一下,打杆后飞机的动作全部是反向的,下来连接电脑检查,确定设置正确的,再飞还是这样。比如,机头朝前,将航向锁定的三挡开关放在中间,我推前进杆,飞机是朝着我跟前飞;我拉后退杆,飞机是往前面飞,左右杆也是反的,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返航点锁定是好的)

网友A:
航向锁定,是和起飞记录的方向为坐标系,不是以你为做坐标系,除非你一直木有动,并且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向锁定,是和起飞记录的方向为坐标系,不是以你为做坐标系,除非你一直木有动,并且一个方向!

飞机在我面前起飞后,我的位置一直没有动,飞机在我前方上空,当我进入航向锁定后,机头本应该不管什么朝向,我拉杆,飞机应该往我所在的位置飞过来,但是,我这飞机不是这样,所有的动作都是和我的遥控指令相反的,我往左打杆飞机就往右,我往前打杆飞机就往我面前退,百思不得其解,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机在我面前起飞后,我的位置一直没有动,飞机在我前方上空,当我进入航向锁定后,机头本应该不管什么朝 ...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下次换个地方试试,我曾经也出现类似情形,尝试更换了其他地方后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下次换个地方试试,我曾经也出现类似情形,尝试更换了其他地方后ok!

谢谢,我明天去试一试。

网友:
在室內試過一次!也是反向,但是室內無gps訊號

楼主:
我在室外,GPS信号好的,但就是莫名其妙的出现这状况。

网友(2014-12-08):
我的精灵也是这个问题,看来这个问题好像很难啊?

网友:
我的P2V 也和LZ 一样  我X2掰到中间 往后拉杆 飞机往前跑 当时有点 害怕 就直接 没有在尝试其他 直接切回最上方

网友:
这里不告诉你,自己熟读说明书才记得住

网友:
我试过航向锁定是可以的,但我一般是起飞后先飞到航道上看准方向后,先手动记录一遍航向,然后飞机就可以按这时候的飞机机头方向做前向方向了。反而是返航点锁定我一直没试好。

NAZA说明书上说,如果不做手动更改航向,飞机是在上电30秒后,自动记录当时的机头方向做前向航向的。

认真研究一下说明书,多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