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什么机好,?????

楼主(2014-10-05):
有的说飘飘机,小

网友A:
看中什么就买什么,都差不多的,习惯了就好

网友B:
新手飞好小子和冲浪者比较好的,或者其他慢速机

网友C:
MD塞斯那或者冲浪者X8

网友D:
纯新手建议还是好小子,然后再塞斯纳

网友E:
先飞模拟器,炸上百次也不怕!

网友F:
MD塞斯纳 怎么炸都不烂 能把你飞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