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顶风试飞!轻微果冻求解决!

楼主(2014-10-05):
今天北 京有点小风,大概有三四级的样子吧,毅然决然的挂着山狗飞了两块电池,感觉还不错,不得不说apm还是很给力的,每块电池扛着风开着gps模式温柔航线飞了二十分钟,回来看视频发现稍微有点小果冻,感觉问题出现在电机上。在地面仔细观察过,桨座装上桨发动以后轴不居中,会左右抖,总觉得震动就是从这里来的,考虑是不是换上那种不用桨座用压片的碳桨会好一点?

最后报一下配置:
机架:FY680
电机:朗宇3508 380kv+1247桨
飞控:APM2.6+6Mgps,自动调参后
电调:铂金30A
电池:达普6s 5200mah
云台:华科尔G-2D+山狗+狮子3s 2200供电
起飞重量:2700g
温柔航线时间:温柔航线20分钟(顶着4级风)

网友A:
看看logs震荡超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logs震荡超标没

冒昧的问一句在哪里查看震荡曲线?刚接触apm不不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冒昧的问一句在哪里查看震荡曲线?刚接触apm不不久

搜泡泡老师的教程

听说减震球内塞海绵可以缓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泡泡老师的教程

听说减震球内塞海绵可以缓解。

谢谢啦

网友C:
请问楼主,你用的是多大的桨,我也用的FY680机架,最大只能上12寸桨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用的是多大的桨,我也用的FY680机架,最大只能上12寸桨是吧?

恩  我上的也是十二寸的桨

网友:
最大能上13寸桨

楼主:
桨越大不是稳定性越不好么?

楼主:
如果桨离得近的话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D:
为毛,我也是这种配置,680.3508 380KV.6S5200.悬停才9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毛,我也是这种配置,680.3508 380KV.6S5200.悬停才9分钟?

不是吧?你的多重啊?

网友E:
为什么楼主的机器这么轻?我也是飞跃680,起飞重量将近有3.6kg
电机电调和你一样,电池是ACE 6S 53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你的多重啊?

3.2KG左右

网友:
楼主的680是老款,轻点,我的老款全配3kg 3508 380kv 6s 4000ma 还没试,楼上是pro板吧

网友F:
减震球塞海绵,桨换apc mr 1245 1355

楼主:
怎么那么重?我挂够才2.7。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减震球塞海绵,桨换apc mr 1245 1355

t-motor的碳桨如何?1255。  35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楼主的机器这么轻?我也是飞跃680,起飞重量将近有3.6kg
电机电调和你一样,电池是ACE 6S 5300

我这个是全碳版的机,不是pcb的。可能会轻不少吧。你都挂什么了?这么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t-motor的碳桨如何?1255。  35一对。

35假的,别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全碳版的机,不是pcb的。可能会轻不少吧。你都挂什么了?这么重

全碳!怎么买到的?不是说680是玻碳的么?
挂狗思,地面站,Naza v2,也没啥别的了。。。
是不是我机架天生重?

楼主:
那用什么桨呢?

楼主:
嗯是,你的空架就比我的重,碳板的不是680pro。就是68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碳!怎么买到的?不是说680是玻碳的么?
挂狗思,地面站,Naza v2,也没啥别的了。。。
是不是我机 ...

有一个版本就是碳中心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