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常见的问题

楼主(2014-10-05):
舵机用用久了自然会斗动可以修复吗

网友:
电位器磨损了……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理论上可修,实际上修理无意义。

网友A:
看看舵机的价值!如果是高档舵机,完全有必要修理。如果是10——30元舵机,修理意义不大,换舵机电位器。现在舵机电位器一个约7-8元,再加运费就不值。任何东西能造出来,就能修好!主要看你的动手能力与技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舵机的价值!如果是高档舵机,完全有必要修理。如果是10——30元舵机,修理意义不大,换舵机电位器。现 ...

嗯 可以修吗难吗

网友A:
如果是高档舵机拆解比较难一点!尤其是象FUTABA、 BLS 高档的无刷有感舵机,好多模友就是因为好奇心拆解舵机,没有按照顺序进行拆解,而是强行拆解舵机,造成舵机损坏!引起更换配件修复代价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高档舵机拆解比较难一点!尤其是无刷舵机,好多模友因好奇心、舵机没有按照顺序拆解,而是强行拆解舵 ...

说的有道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