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不作就不会炸机~~~~精灵二炸机了

楼主(2014-10-05):
唉,朋友结婚,带着精灵二去撑面子,结果......纯属个人作死......

跟拍车队,很宽阔的一个马路上,而且还没有高压线,变压器,距离我校准指南针的地方大概一公里距离

炸机前飞过两个起落了,均没事....但是.....好吧....

先说,二号在船上用手起飞都没事,

今天手贱,想跟着飞,然后把飞机放到大概12迈左右的CRV上,搜星8颗,我在天窗口起飞......

于是我就悲剧了......飞机起来后不受控制,向右飞去,向左打杆无动于衷,眼睁睁的看着挂到了树上....

赶紧下车去捡飞机,还没等我走到,飞机自动断电掉了下来

外伤除了刮痕其他一点没有,狗三磕了一个角,无碍事

然后重新插电,电调灯闪了一下就灭了,电池也自动断电了,再试还是这样

于是开始拆机,发现一个电机转动有明显问题.....拆开也没发现异常

郁闷了......估计需要返厂了......询问电话客服,告知可能某个地方短路了

唉,只能等8号DJI上班了后返厂查看了......

告诫大家,从精灵一到精灵二开始,一年的时间,这是我正经第一次炸机,当然个人因素摆那里了,常规地面起飞绝对应该没问题,关键,手贱,放车顶上起飞......

唉,图就不跟大家上了.....***没怎么损坏

网友:
说什么好你

楼主:
欲哭无泪.....

网友:
不要心急啊

网友A:
车上起飞会提示指南针错误的

网友B:
车顶上起飞会导致短路?精灵的连接几乎都为插头式又是什么样的短路呢?还是希望楼主能发些图或者视频,大家一起商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顶上起飞会导致短路?精灵的连接几乎都为插头式又是什么样的短路呢?还是希望楼主能发些图或者视频,大家 ...

不是起飞短路,是说我炸机后启动不起来飞机,怀疑炸机后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上起飞会提示指南针错误的

唉,以后长记性了,但是我看画面什么的都没事,在船上手持起飞也没事,估计是车是金属,导电之类引起的

楼主:
唉,坐等开班后返厂看结果吧

网友B:
指南针因素大些…没必要车顶起飞。另外尽量上视频吧

网友C:
上视频吧,正好把做个反面教材啊。。。

网友:
你的手机也没有靠得太近?

网友:
谨慎飞行,别心血来潮头脑发热。大疆精灵还是比较可靠好飞的。

网友D:
车顶起飞,要是驾驶员不配合,飞行员脑子倒是会短路

网友E:
还是感觉精灵1耐炸 我朋友的精灵1代20米高炸到树上在直接炸到地上 拆开清理和检查了一下 没有一点事 就损失一副桨 刮花了外壳。
我之前的精灵1代也是操作不好撞到树上在炸到地上也是损失桨 其他一点没事
2代感觉电池这里有点嫩,通常都是把电池也炸飞了,而且炸过后的电池都有问题 还影响电压  我现在玩一代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南针因素大些…没必要车顶起飞。另外尽量上视频吧

炸机后视频没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视频吧,正好把做个反面教材啊。。。

我哭....狗炸的没保留视频,婚庆的倒是带着两个摄像机,但是没拍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顶起飞,要是驾驶员不配合,飞行员脑子倒是会短路

唉,当时驾驶员一直催我快点起飞,前面没好路了.....然后我脑子就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感觉精灵1耐炸 我朋友的精灵1代20米高炸到树上在直接炸到地上 拆开清理和检查了一下 没有一点事 就损失 ...

我现在希望我电池没事就好,刚刚用了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感觉精灵1耐炸 我朋友的精灵1代20米高炸到树上在直接炸到地上 拆开清理和检查了一下 没有一点事 就损失 ...

想想如果当初带上浆保护的话或许还好一点......但是带上浆保护后,抗风性明显降低了.....

一代我也炸过,削到树梢上掉下来了,光把云台炸掉了,装上减振球照样用,没事.....为啥二代就这么郁闷呢

网友F:
告诉你吧,其实是指南针受车顶影响了,我前些天就发现了幸好没起飞,看见指南针有问题就放地面,后来一切正常

网友G:
我在车顶也试过,指南针报错,起飞不了。

网友E:
1代精灵确实耐炸,除了外置装备受损,其他都没什么大问题,2代就是电池这里太嫩了,而且1代很少出现莫名其妙的炸鸡,还是感觉普通3s电池好用,我看2代出来到现在电池门事件不断,关键是飞行时间没有多大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告诉你吧,其实是指南针受车顶影响了,我前些天就发现了幸好没起飞,看见指南针有问题就放地面,后来一切正 ...

唉,长记性了,以后急不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代精灵确实耐炸,除了外置装备受损,其他都没什么大问题,2代就是电池这里太嫩了,而且1代很少出现莫名其 ...

我表示全套加起来1354g,续航时间1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车顶也试过,指南针报错,起飞不了。

唉,我这竟然起飞了,唉,只能返厂试试了

网友:
我又一次在车上起飞也是提示指南针错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再车上起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