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2常有的问题

楼主(2014-10-05):
自己做的f22经常往一边飞不然就d打根斗是什么回事手机不方便上图

网友A:
买成品机啦

网友B:
我做的没有这个问题啊,相当稳,看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073

网友C(2014-11-14):
脱控往一边飞,,微调,,,如果微调满了还是不够,,放下来调节舵面~~~直到能平飞为止。
原因可能是拉力线也可能是反扭,,不过调节舵面都能解决~~~

网友D:
看斜哪邊,電池用魔鬼貼固定往反方向一點,調重心看看。
我也是喜歡飛F22,也是新手,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