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真机第20电纪念 飞跃450pro

楼主(2014-10-05):
4月份入魔以来一直没时间飞,再加上前阵子有出差三个月刚回来,机机就一直压在柜子里,今天难得女友愿陪我出去一起飞飞机,录上视频,看了下两块电池上的“正”字加起来刚好第20电了,期间第5电左右的时候因没注意撞上电线炸了一次机,之后老老实实玩悬停到现在没炸,好不容易迎来第20电,发帖纪念下~~【请忽视说话声音】

网友A:
虽然技术还是初级,不过20电不太信,一般200电下来能对尾悬停就不错了。

网友B:
20块电飞成这效果,工厂要关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技术还是初级,不过20电不太信,一般200电下来能对尾悬停就不错了。

就当是在夸我了哈~真机确实只有20电,一直也没怎么飞真机,不过模拟器一直在玩,中间出差三个月手痒几乎天天玩模拟器了,模拟器里能乱翻,能做简单航线,能对头倒飞旋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块电飞成这效果,工厂要关门…

真机真的只有20电,只是模拟器一直在玩,出差三个月手痒天天玩模拟器了……

网友C:
飞的不错!注意安全

网友D:
  循序渐进~  逐渐消除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的不错!注意安全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循序渐进~  逐渐消除盲区~

多谢阳台侠~ 日后还请多多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循序渐进~  逐渐消除盲区~

说得好,就是能处理各个角度出现的险情,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说得好,就是能处理各个角度出现的险情,对吧?

  嗯! 不同角度和高度下机子姿态的控制!   感觉还有不爽的点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 不同角度和高度下机子姿态的控制!   感觉还有不爽的点存在!

阳台侠观察的就是仔细啊,新手受教了……另外想请教一下阳台侠,我今天飞的时候从旋停突然转向时感觉在掉高度,这是正常现象吗?是因为尾桨抢了功率导致的吗?还是我转向的同时油门杆也在无意中掉下来导致螺距变小了(美国手)……新手有很多细节还不会处理,若能得到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阳台侠观察的就是仔细啊,新手受教了……另外想请教一下阳台侠,我今天飞的时候从旋停突然转向时感觉在掉 ...

悬停动尾舵会有功率分配!适当(习惯和手感了)补偿油门保持高度! 注意你油门杆位有无下意识的变动而掉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悬停动尾舵会有功率分配!适当(习惯和手感了)补偿油门保持高度! 注意你油门杆位有无下意识的变动而掉 ...

明白了~!多谢阳台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