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把精灵多余的线都收在机舱里

楼主(2014-10-05):
精灵1代,Gopro hero3+,feiyuG3云台,AOMWAY5.8G图传,IOSDMINI+PMU,5400毫安3S

闲来无事把精灵多余的线都收在机舱里,接头直接去掉都焊在一起,从外观上看没有多余的电源插头

网友:
嗯 看着简洁好多

网友A:
改装不错 我简单把线放进去 把电池挂肚子下面了

网友:
挺好。真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不错 我简单把线放进去 把电池挂肚子下面了

上图看看

网友:
好想买一个啊

网友:
我飞丢的精灵1+H3-3D外面就是一个图传跟你这一样

网友:
关键的电池没有交代

网友B:
电池是专用的改造电池?还是普通的5400电池

网友:
能控制吗

网友:
我的精灵只有两根线外露,一根是接云台,一根是接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专用的改造电池?还是普通的5400电池

xb有买,自己找下,搜~模配小店~店主询问下,精灵1代5400电池,不过电池仓需要改动下,我有发过改造电池仓的贴,你去看下贴就知道了,实在不行就店家代改,把外壳寄去就行了

网友:
一个追求完美的摸友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

网友:
1代改成这样子不错啊

网友C:
上图传的那个板子哪里可以买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传的那个板子哪里可以买到呢?

我TB 买的,28块钱一个吧 你直接TB搜搜看 应该有很多种 我这种可以找到

网友(2014-11-23):
简洁!
升级下充电器吧,省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