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陀螺问题~~~标题要长~~~

楼主(2014-10-05):
请教一下各位~450有副翼机子用futaba的gy401好还是飞跃的gy650好~~
哪个的温飘控制的相对好些呢??
想换个陀螺了~~
小弟现在用kds的800

网友A:
  650调好了很好的~  又新又小巧的陀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调好了很好的~  又新又小巧的陀螺 !

感谢阳台侠的指导~~
还想还问一句~
这两个陀螺对震动的免疫力哪个要好一些啊~~
小弟的灰机调的不是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阳台侠的指导~~
还想还问一句~
这两个陀螺对震动的免疫力哪个要好一些啊~~

401偏老、偏大! 震动注意抑制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1偏老、偏大! 震动注意抑制就是!

谢谢阳台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50调好了很好的~  又新又小巧的陀螺 !

那阳台侠的 520如何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阳台侠的 520如何呢

  520 更多是自己比较适应安装、调试和效果! 不敢说消除完回弹和夸克相比较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20 更多是自己比较适应安装、调试和效果! 不敢说消除完回弹和夸克相比较情况!

那夸克可以算是有副翼中的顶级了?还有比它好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夸克可以算是有副翼中的顶级了?还有比它好的么

耳闻是这样! 但没用过就来更迭了!

网友:
楼主七十块出你个浩马特HB790  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520 更多是自己比较适应安装、调试和效果! 不敢说消除完回弹和夸克相比较情况!

那520性能其实也不错吧

网友C:
我的把飞越450改成有副翼后就用了650,恒洁的锁尾舵机好像用它不是很好,会出现严重得金鱼尾,还会缓慢自悬,650不是很好用,还是用其他牌子的吧

网友:
650很好啊,够硬不漂,唯一真正媲美401的,其他说媲美都是骗子
401应该比650好,就是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把飞越450改成有副翼后就用了650,恒洁的锁尾舵机好像用它不是很好,会出现严重得金鱼尾,还会缓慢自悬 ...

好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