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能不能用鱼竿做

楼主(2014-10-05):
鱼竿能不能做四轴  还有用什么能代替碳纤板

网友A:
不行吧,飞在空中“软”了怎办

网友:
碳纤鱼竿比这贵多了 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吧,飞在空中“软”了怎办

才六元还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吧,飞在空中“软”了怎办

鱼竿第一节挺硬的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鱼竿第一节挺硬的阿

单用一节么?貌似能吧,重不重?鱼杆两端口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用一节么?貌似能吧,重不重?鱼杆两端口径不一样

网友:
鱼竿比碳管重吧

网友:
鱼杆太软了

网友B:
鱼竿也是碳纤的,只是一头粗一头细,手握的那一节也能用,只是你要买六根第一节鱼竿的配件,而且要那种6.3米以上的短款,我楼下就有个做鱼竿的厂子,曾经去收残次品,但是刚处理了,再没去过

网友:
直接上碳纤管吧。

网友:
碳纤管也不是贵的不能接受,而且,碳纤也分档次的,价格便宜的肯定不能比价格高的结实,除非是上当了,现在淘宝的价格这么透明,还是建议LZ好好弄个机架吧。当然为了玩也是可以的,我还用PVC水管DIY过呢,也飞的蛮好的

网友:
这就是DIY精神嘛

网友:
我第一架四轴电机臂是用碳纤维鱼竿第一节做的,够硬,够结实 ,缺点:两头大小不同(小头我捆棉线滴502胶水)、不便宜25一条在实体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鱼竿也是碳纤的,只是一头粗一头细,手握的那一节也能用,只是你要买六根第一节鱼竿的配件,而且要那种6.3 ...

什么机型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机型有图纸吗?

没图纸,图纸论坛应该有

网友(2014-11-11):
钓鱼爱好者告诉你根本不行,你说的那种便宜鱼竿因为价格的原因软的要死只是看起来好,真正硬的的鱼竿价格下不来

网友:
自行车轱辘都行,鱼竿很高大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