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炸机了!!!

楼主(2014-10-05):
今天听了许多玩家的话,电机我都用上水平尺校准了,还是不行,调节了感度,结果一起飞就炸机了,在天上左摇右晃,一头扎地上了,我觉得还是感度的问题,麻烦谁知道如何调节适合的感度?V2飞控

网友:
什么机机

网友:
不应该呀

网友:
估计还是老问题、这个原因比较多、要慢慢查

网友:
感度不在适控范围会很容易出事的,看你的情况应该是感度低了,这情况应该在一米内排除,不应该飞高

网友A:
报下机型和感度

网友:
飞控的减震做到位不?有可能被震动死机有可能了!也许这就是炸机的原因!一般H4默认感度都好飞的,不知道你设置多大的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下机型和感度

调节之后的感度是一个玩家给的,因为我们的机型和配置差不多,所以没想就直接用了,然后一起飞就炸了,后来我还是决定用X1.X2来现场调试感度,得到最适合自己的感度

这是调试之后的感度

这是调试之后的感度

这是调试之前的感度

这是调试之前的感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调节之后的感度是一个玩家给的,因为我们的机型和配置差不多,所以没想就直接用了,然后一起飞就炸了,后 ...

说一下配置:
V2飞控
miniiosd
华科尔d10接收机
恒力4822
铂金30A
格式10000mah  6S
图传TS832(三叶草,正在测试稳定性,暂时还没加狗和云台

网友:
飞控特别是大疆的飞控,感度设置不正确也不会有那么明显的抽搐现象,很大情况是振动过大,采样过多导致死机或者逻辑出错导致炸鸡

网友:
用apm的建议多校准几次
apm在没有校准到位的情况下就是这幅德行

网友:
我感觉不是感度的问题,从其它方面入手找找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