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楼主(2014-10-05):
这是我熬了几个晚上的成果,刚接触这个没多久,有些问题还不太清楚,请路过的前辈指点一二,这个飞机拿手上推油门老往左边跑,我不知道什么原因,飞机还没全部完工,看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请前辈不要吝啬哦!这个舵面够大嘛! 翼展1.2米  机身1.1米  空机440克!我因为有图纸,也是第一次自己做, 所以比例肯定不正常!

网友:
你kt板,会不会太重了

网友:
电机做了右拉和下拉了吗?还有看起来机身有点歪,方向舵好像有点歪

网友:
电机装歪了应该一般都右拉角你的飞机我看是左拉

网友:
机身少少歪一点是不影响的!方向舵看上去也不是影响的主要原因建议楼主看看电机装的方向

网友:
你这个飞机做到一米二翼展在Kt机里面可不小了看上去你的机翼加强杆儿略显单薄

网友:
还有图片不是太清楚貌似你飞机机翼附近黑色的是电池吧?楼主注意下重心位置机翼前缘三分一处算上副翼!!!具体重心位置还需要上天后具体看飞机姿态进行微调

网友A:
飞机中间部位的机身最好帖一块kt板看上去强度也不是太好容易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中间部位的机身最好帖一块kt板看上去强度也不是太好容易开裂

我也是第一次做 没用图纸 没人知道 瞎倒腾,我也怀疑是电机装的有点靠左,当时没注意,现在好难拆,是否电机装正后,需要稍微往下几度

网友:
电池放在那里 重心是关键~~~

网友:
顶!继续折腾吧!

网友:
升降和方向起冲突吧,把方向的下端剪个斜角。

试飞和调整最好让有经验的老手帮你弄,如果你试,估计秒炸。

网友:
支持新人,慢慢来,不要着急。

网友B:
从照片看,电机明显有左拉,这是不对的,应该有右拉和下拉角,当然,新手如果控制不好拉角,那么,装得平直是最好的,不要有任何拉角,一样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照片看,电机明显有左拉,这是不对的,应该有右拉和下拉角,当然,新手如果控制不好拉角,那么,装得平直 ...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另外想请教下 ,我另外做了一架小型3D机 半成品,舵机没连接,我在房间试飞的时候 是垂直拿着的 ,推油门飞机几乎保持垂直状态,就像吊机的样子 这样是不是说明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另外想请教下 ,我另外做了一架小型3D机 半成品,舵机没连接,我在房间试飞的时候  ...

如果拉力是垂直的话,至少应该可以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