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动力不够了是神马情况?

楼主(2014-10-05):
大神们:我自己一套XXD 2200电机和30A  电调  飞了8架飞机了,在第8架飞机22 (双层KT版的)试飞成功,降落撞机后,就动力不够了,以为是电池没电,充满后还是平地滑行,就是不起飞了,后来直接掉沟里,电池掉落,就怎么也不来电了,什么反应都没了,,,这是什么原因,,求解?  是电机,还是电调,还是电池,还是接收器坏了。。不解!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网友:
2200电机?没见过,能上个图看看么!!

网友B:
检查轴承,磁钢有无损坏。
电子连接松脱。
应该是2208电机吧。
这些都不行就看硬件连接和拉力线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已经效过了,问题出现前两天都还能正常飞行的,只是休息了两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轴承,磁钢有无损坏。
电子连接松脱。
应该是2208电机吧。

2212KV 2200电机, 问题现在啥反应都没了,无法检查

网友:
重新对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