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00电机的卡簧取下来需要什么工具?

楼主(2014-10-05):
卡簧钳?什么型号的 另外电机轴承是否需要加热后取出

网友A:
卡簧钳,你量下卡簧两个小洞的距离是多大。卡簧钳标的X一Y就是这个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簧钳,你量下卡簧两个小洞的距离是多大。卡簧钳标的X一Y就是这个距离。

ok 谢谢

网友:
卡簧钳,你量下卡簧两个小洞的距离是多大。卡簧钳标的X一Y就是这个距离。五金店有的卖10多元

网友:
马达我不敢动啊!

网友:
电机轴需要压力机才能拆。